[电动] 想买个锂电的吹吸两用的吸尘器,求推荐

楼主(2021-02-25):
DIY的时候经常会有一些碎屑,我有一个4节5号电池的手持吸尘器,然后让我用的4节3.2的磷酸铁锂增加风力,用着还可以,但是电用的实在是太快了,而且只有刚充好电的时候风大,没一会就不行了,看到有类似图里这种东西,想入手一个,其实很想入大有20V平台,但是角磨机和电锤都用不上,所以考虑三件套里的风机4712,结果只能吹不能吸……
然后有博世12V的电池,不知道博世那个GAS12咋样,或者富格这个倒是挺便宜,能吹能吸的,不知道咋样
之前雷力迅的车买了个扳手,感觉他家的做工和电池都还可以,雷力迅也有这种吹吸风机,不知道坛友有没有买过的告知一下
主要用途就是清理桌面碎屑,吹电脑机箱,吸窗户框里面的灰尘啥的

网友:
这玩意吹效果不错,吸效果不怎么样,大点的东西还行像纸片瓜子皮豆子之类的,像灰尘这种东西前面吸后面漏

网友:
九阳电饭煲110强光手电5

网友:
吹和吸,最少要上20v电池,至于耗电,正常情况,吸尘器无刷的一般都是两百多瓦,电池5a也就不到半小时………吹风机更是电压越高越好,风扇转速高了,风就大

网友:
还是弄个插电的靠谱...

网友:
我用的牧田的  750   还可以  吸和吹都不错
无刷的    滤芯可以清洗

网友:
米沃奇的M18 VC2吸尘器,吸力够大,吸和吹都很好用,车里常备

网友:
可以考虑下米沃奇的M18 VC2,吸力够大,吸和吹都很好用,车里常备

网友A:
富格的前段时间搞活动30来元入手了一个,吹吹风还行~

网友B:
这种风机吹吹浮土还行,机箱彻底吹干净还是不灵。吸尘功能没买附件没用过。 什么富格,雷力迅,鹰之力的都一样那个便宜买那个就是了没区别。
这个转速高,很费电,和扳手不一样。原配电池估计循环个几次就over了,最好自己组个天鹏10C2000电池4块多点一节不贵。或者直接上220V的还便宜,30多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风机吹吹浮土还行,机箱彻底吹干净还是不灵。吸尘功能没买附件没用过。 什么富格,雷力迅,鹰之力的都 ...

不知哪里有合适的10C动力电池,最好能点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哪里有合适的10C动力电池,最好能点焊的!

咸鱼上搜 天鹏10C
挑信用极好的买

网友D:
推荐大艺A6平台的无刷吹吸两用的

网友:
PDD 上的那个卖的火的车载可充气的那个能用不.我也想淘个,老太太要自己洗玉的那个垫,不能太重,还要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推荐大艺A6平台的无刷吹吸两用的

这个听上去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富格的前段时间搞活动30来元入手了一个,吹吹风还行~

30元的价格不错,等吧,等下次什么时候有活动,我也买一个富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