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个海康网络摄像头,网页登陆密码错误无解了吗?

楼主(2021-02-25):
一个半球网络摄像头,海康的。放太久了忘记了网页登陆密码,玻璃片还在拆卸过程中摔坏了。这玩意坑,头子小几百,萤石云还是收费王。
不说了,说多了不招人待见。
网页密码错误,没有恢复初始状态的办法?

还好管理密码当时贴在机器后,分辨率一般,ivms4200直接管理

电路板背面

芯片

主控

简单的三块

网友:
海康微信公众号可以恢复

楼主:
那是恢复摄像头密码,应该不能恢复超级用户密码。不知道电路是否和新款一样,预留了reset接口

网友A:
摄像头密码和网页密码是同样的。话说超级密码是啥

网友:
摄像头上有个按钮,用来恢复出厂的,长按恢复出厂,只要没绑萤石云就能用

网友B:
我一直认为网页上那个密码,跟连接NVR的密码是一个,难道还可以单独设定?

网友:
二楼正解,放心有后门的,关注众号,输入安全码就轻松解开了

楼主:
网页登陆的是管理员账号密码,进入以后可以还原出厂设置至未激活状态,和可以找售后及公众号恢复的密码不是同一个东西。
要新款的带有reset键的才能一键物理还原。
不知道预留的四个接口有没有reset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密码和网页密码是同样的。话说超级密码是啥

实际并不一样,新机子回来时网页初始设置时的密码是超级管理员密码。
如果是用硬盘录像机设置的话就是录像机的摄像头密码,也就是硬盘录像机设置密码时登陆密码以外的那个密码,很多后期忘记密码的问题就出现在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认为网页上那个密码,跟连接NVR的密码是一个,难道还可以单独设定? ...

是单独设定的,在网页里可以管理摄像头密码,可以直接更改IP,可以清除摄像头所有设置,大概意思相当于猫里面的超级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