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今天到货大有5289,说说感受!

楼主(2021-02-25):
今天到货大有5289,说说感受!优点,首先价格不贵,转速高,不算太重。档位的选择有很多,一共四个档,但每个档我分了十几个档!缺点,档位不清晰,4个档不好换,得用点力。同心度不好,批头同心度不忍直视,可能是往里插的设计有点浅的缘故。做工一般!国产还得加油呀!

网友A:
按说大有算不错的了

网友B:
这档位设计,有点汽车档位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档位设计,有点汽车档位的感觉。

档位波动没有感觉,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说大有算不错的了

国产能做到这么高的转速,确实可以!为此我都放弃买得伟999了

网友C:
这电钻钻孔很不错,拧螺丝不行,我用2档1扭力拧自攻螺丝拧不了五颗就断电保护了,要过一会才又能用,是我不会用吗,这个4档是每一档转速的扭力都一样吗,另外那个电子调扭怎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钻钻孔很不错,拧螺丝不行,我用2档1扭力拧自攻螺丝拧不了五颗就断电保护了,要过一会才又能用,是我不 ...

扭力设置小了,电子防扭功能就自动启用了,这个鉆是电子扭力调节的,转速也能用电子扭力调

网友:
引用 楼主:
扭力设置小了,电子防扭功能就自动启用了,这个鉆是电子扭力调节的,转速也能用电子扭力调 ...

什么意思,不懂,我对电钻这玩意一点不懂,这电钻就是买来玩的,问题是扭矩调大了话我拧螺丝要花呀

网友D:
咱也不懂,有必要四速吗?现实生活真没看到用的,搞工程的活基本都能干完,基本都是低端工具,用杂牌和东成的多,用个博世的都算高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也不懂,有必要四速吗?现实生活真没看到用的,搞工程的活基本都能干完,基本都是低端工具,用杂牌和东成 ...

方便面和酒店都能吃饱,看怎么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咱也不懂,有必要四速吗?现实生活真没看到用的,搞工程的活基本都能干完,基本都是低端工具,用杂牌和东成 ...

我有个同行,刚换了三十多万的新车,看我买的考伯特充电切割机说一千多太贵了,想法不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电钻钻孔很不错,拧螺丝不行,我用2档1扭力拧自攻螺丝拧不了五颗就断电保护了,要过一会才又能用,是我不 ...

买到手除了刚到手的时候试了下扭力调节,然后就一直在钻孔档位了,没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我最大开过45的孔,大概四毫米的钢板,也没热保护过

网友E:
年前我做阁楼,忘了带那个加长手柄,硬是拿手把着把三十多个13的孔打完了,很安全,在钢板快打穿的时候钻头容易卡住,这个时候电钻自己就保护了,很好用,换以前的5282,根本不敢这样玩,反扭起来那个力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年前我做阁楼,忘了带那个加长手柄,硬是拿手把着把三十多个13的孔打完了,很安全,在钢板快打穿的时候钻头 ...

只有用过才知道这个功能的好,没钱说买不起的就是酸,哈哈

网友:
上次无意中看到和某音对比,就开始种草了,虽然相比有差距,但这价格真香!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有用过才知道这个功能的好,没钱说买不起的就是酸,哈哈

有防扭当然比没有好,不过很多人动不动就说容易扭手的,他们使用的时候难道只是用手轻轻握着钻孔?我个人觉得没那么夸张,5289我也有。用水钻在墙上开200的空卡住那一下是我们这些手电钻没法比的,用个手电钻都能扭到手的朋友,建议还是多多注意安全

网友:
可拆换夹头的钻同心度比不了固定式夹头的钻,这么明显的差别也会不知道

网友(2022-04-11):
这电钻还是可以,国产顶级了

网友:
这款大有的4速具说还是很牛X的。

网友:
同心度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