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倍压整流电路,差距还是有的

楼主(2021-02-25):
最近还在折腾胆机,想给高压加一个延时启动电路,电压取自6.3V灯丝,为了控制12V继电器,所以要把电压升高,于是开始研究升压电路

网友:
负载特性不一样?

网友:
这么麻烦干嘛,6.3V整流滤波后有8V多,买个9V继电器完全可以用,12V继电器其实也可以吸合的

网友:
没必要升压,6V直接整流带12V继电器可以工作!不行就找个6V继电器啦。

网友A:
为啥不直接选低电压的继电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不直接选低电压的继电器呢?

我需要扁的继电器,手上只有12V的

楼主:
第一个电路交流电正负半周,各负责一个电容充电,机会相等,然后负载取自两个电容的电压之和。而第二个电路,是先把负半周的交流电存在C4电容上,然后C4再和交流电的正半周叠加一起对另一个C2电容充电,输出电压取自C2一个电容上,也就是C4电容在交流电的一个周期内要完成一次充电和一次放电的过程。但第二个电路可以优点就是可以继续进行多倍压

网友:
我只能说知识有限。看不懂。老。不是专业学过电子的。就是弱鸡

网友B:
第二个电路里面直接跟电源连接的电容(C4)真惨,正半周期存的电,负半周期就给放掉了。正宗“工具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个电路里面直接跟电源连接的电容(C4)真惨,正半周期存的电,负半周期就给放掉了。正宗“工具人 ...

是的,多倍压里有这么用的,灭蚊灯电路,我以前增加过倍压,灭蚊子很爽,灰飞烟灭

网友C:
楼主看看这个半压启动电路也许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看看这个半压启动电路也许可以

我想做一个延时电路,另外这个升压貌似自举,但是不知是否能实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做一个延时电路,另外这个升压貌似自举,但是不知是否能实现。

R1上端不接电源改做控制端用接555作时间延时,用555延时比单纯RC延时效果好多了。

网友(2023-04-06):
只知道第一个图就是很多110-220有个开关选择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