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开卡也救不了吗?光威 256GmSATA

楼主(2021-02-25):
P/N:VAL256GS3-mSATA

主控:   1536
     SM2246EN G AA
     P38P18.00  1D

缓存:NANYA 1529
     N15CC128M16IP-DI
     519345WOEF 3 TW

颗粒(NAND):  SKhynix
           H27Q1TLYEB9R
           BCF  612A
           M18MA1760QA3
           M18MA092 QA1
电脑断电 显示raw格式 无法格式化,开卡后,重新分区,仍然无法格式化无法使用,请各位不吝指教
帮我解决问题的坛友奉上50M币(加多了),各位别嫌少啊!!

网友:
没开卡成功吧

网友:
你这个应该不是开了卡
应该是更新了下固件。

网友A:
短接ROM认1024M然后重新开卡/用N1114B这个版本开/缓存选择256M

网友:
我的早就挂了东芝的颗粒,只用了8个月。

网友:
难道像CF卡,看着是好的,就是不能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短接ROM认1024M然后重新开卡/用N1114B这个版本开/缓存选择256M

找不到n1114b的版本,大佬能给一个吗,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这算开成功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算开成功了吗?

算是吧,现代的粒有些不支持同步模式,如果提示开卡出错,建议关同步模式重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是吧,现代的粒有些不支持同步模式,如果提示开卡出错,建议关同步模式重试 ...

同步关闭了,开着同步就会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算是吧,现代的粒有些不支持同步模式,如果提示开卡出错,建议关同步模式重试 ...

开了卡,闪存仍不能格式化,不能读写,但是可以分区

楼主:
试了很多版本,只有M2246EN_MPO0618A_FWO0617A 开卡成功,开卡后用DiskGenius分区,无法格式化,点选扫描坏扇区,格式化成功,硬盘可以使用了。不是很稳定,有时还会raw格式,无法点选sync mode 同步模式

网友C:
海力士有同步,也有TOGGLE
若是同步照这几项设,若是TOGGLE则相反设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海力士有同步,也有TOGGLE
若是同步照这几项设,若是TOGGLE则相反设定

小白一个,没看懂,请明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