烯王充电宝二代怎么均衡?电池充不到14.4v就停了

楼主(2021-02-25):
电池充不到14.4v就停了,怎么均衡?

网友A:
现在还有车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还有车吗?

我是别的地方买的,好像贵一点

网友B:
你如果拆开了的话,建议30-40ma电流充到14.4即可,板子上自带均衡电路,貌似是38ma均衡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如果拆开了的话,建议30-40ma电流充到14.4即可,板子上自带均衡电路,貌似是38ma均衡电流 ...

不想拆,因为会把卡扣拆坏的

网友:
逻辑设计,大电流充电时,截止电压会降低0.1~0.2v;你要冲到3.6,用小电流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