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顶级工艺牌智能充电器,半拆解看内部结构(TOPCRAFT IN6880)

楼主(2021-02-25):
半拆解内部结构 (应该是香港代工的),德国顶级工艺牌,智能快速充电器,商标设计漂亮,在德国也是知名品牌,可惜只能充镉镍 镍氢一类的电池,好几年前的老充电器了,这充电器带有自动刷新电池功能,可消除电池使用时长内部的损耗,只要电池有损耗 一刷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跟一些充电器分容一样,我这人又是急性子,平时很少用,今天闲着没事 就打开看看,由于因内部有弹簧和连接线固定,我只拆了后盖,里面的不敢再往下拆,怕把弹簧弄掉装不上,从边上可看出里面还有不少零件,电路板做工给力,外壳用料做的也挺好,就是边上细节没做好 有小开缝,我在某宝上看一些德国进口的充电器 也都带有缝,也不知是故意的 还是有意的,不管怎样,整体还算不错的充电器,缺点就是不适合急性子的人用

网友A:
这是哪里搞到的,好东西啊~

网友:
太行电池亮了。不久前搞了几十个新太行18650,性价比很高,放电能力强。

网友B:
应该是我们代工给德国的品牌,浓烈的中国风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哪里搞到的,好东西啊~

以前在广东那边玩的时候淘的

网友C:
这个是国内做的,现在速卖通还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国内做的,现在速卖通还有卖的

AliExpress上,没搜到这个牌子哦

楼主:
我翻译了一下,牌子是德国的,目测应该是香港代工的,在内地搜到这个牌子的信息很少 某宝上搜到一款Ansmann充电器 和这个倒是很相似 功能也差不多,我在海淘易贝网上搜过不少这个牌子的,这充电器还有升级版 液晶屏的,我用这很多次 充电很快也很饱满,如果把老旧电池放进去 它会自动刷新红绿灯同时闪烁,就是时间稍微长点,像电池分容一样,刷好后会闪绿灯提示预充 然后转为红灯常亮充电,如果把充满电的电池再次放进去充或坏的电池,它会红灯闪烁警告,商标印的很好 刮都刮不掉 外壳做工没有毛刺和杂斑

网友D:
中国代工特色PASS标   MADE IN CHINA 鉴定完毕

网友:
他的升级版 带液晶屏    楼主的电池稀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国代工特色PASS标   MADE IN CHINA 鉴定完毕

哈哈,我很少接触这些东西不太懂,那就是代工的喽!

网友:
做工勉强合格,90年代的工艺水平,随便拆开个一百多,口碑一般的ToolkitRC M6做工都远远好于这个。

网友E:
打个德国两字,就立马高大上了吗?!

全球的充电器无外乎日本韩国和中国吧?和德国有个毛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个德国两字,就立马高大上了吗?!

全球的充电器无外乎日本韩国和中国吧?和德国有个毛关系。 ...

牌子是人家的啊,咱们代工,肯定不能说是咱们的牌子。

楼主:
别人的牌子,报别人原产地名,也没错吧,就比如《三洋,松下,东芝,爱华 的电器》 都是日本的,国内代工的也很多,不可能厚脸皮说是中国的牌子吧!!!,我也不是说德国牌子就有多厉害,之前不懂以为是纯进口的,就标了个德国,还得谢谢各位友提醒后 才改为代工,现在国内随随便便一个牌子 都能秒他,过时产品 看内部结构个人感觉最低也是七八年前的产物,现在看起来确实很菜,我平时都很少用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中国代工特色PASS标   MADE IN CHINA 鉴定完毕

我也是看到pass标觉得可定是国产

网友F(2022-01-03):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我们代工给德国的品牌,浓烈的中国风味

嗯,我初看第一感觉就觉得不像德国佬的工艺和风格。

网友:
看做工一般,只要充电好用就可以了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F:
嗯,我初看第一感觉就觉得不像德国佬的工艺和风格。

同感

死板的德国佬做事以严谨著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