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锂电池电压正常偶尔充不进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21-02-25):
4串12V的铁锂,电池用过以后电压大概是12.5V左右,插充电器偶尔充不进电,要等一会或者多插拔几次才能充电。能充的时候充电正常,放电正常。
充电器是好的,换过同样的充电器也是这个问题,充电接口也没有不良

网友A:
充电器如果不是傻充,可能是判定充满或者是故障电池?
多插拔几次才能充电---这点无法排除接触不良。
也有可能是线阻变大了,弯折的地方。。

电池组有保护板吗?
楼主最好发点图吧,敬请楼下的大神们帮忙看看。

另外,刚才发现,楼主发的很多帖子怎么都是有头无尾的?

网友B:
估计是保护板均衡了,单个电芯到达了电压,保护板保护,你放了点电,就又可以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如果不是傻充,可能是判定充满或者是故障电池?
多插拔几次才能充电---这点无法排除接触不良。
也有 ...

带保护板的,电压才12.5v而已,不可能判定充满吧?充电器是普通的铁锂电池充电器,是不是傻冲就不知道了。这图是真没法发,都装在车里,拍也拍不出啥来。
我的帖子太偏了吧,都没人回所以没尾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保护板均衡了,单个电芯到达了电压,保护板保护,你放了点电,就又可以充了 ...

这个倒是有可能,二手电池组的,可能均衡不太好吧

网友C:
3.6*4=14.4,满电状态应该是14.4V,需要检查你的充电器输出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3.6*4=14.4,满电状态应该是14.4V,需要检查你的充电器输出是多少?

12.5V不是满电的,是用过以后的电压

网友:
我的是3并16串32650铁锂,48v,最近也出现此问题,充电器原装,没有接触不良问题,最高冲到53.4v即停,正常应该冲到58v左右,感觉没有充满。经多次用多个万用表(没有专业的测量仪器)测量充电时每串的电压,发现个别串达到3.65V时即停,确认该串电芯不良,保护板动作所致。换该电芯应该能解决此问题。请教,还有别的办法吗?

网友(2021-10-10):
总电压12.5V,不代表所有电芯电压都一样,有可能是一个容量低了电压高了,会触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