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UNBLOCK UBOX3安博电视盒子拆修,感觉没戏了

楼主(2021-02-25):
同事拿来一个安博电视盒子,型号是S900 PRO,说这个盒子能收到很多“有意思”的节目,你们懂的,。这个盒子原来是用5V电源的,被他误插了12V电源后就开不了机了。

看看,正面是红外遥控的接收窗口

背面是各种插口

翻过来,看它的英文名字~UNBLOCK、香港等字眼,大家应该能猜到它除了“有意思”的节目

拆开底盖,里面就一块板,另一块小板上就是红外接收头和一个LED灯,另外那个应该是WIFI天线吧。

就是用了这个电源导致不开机

接上可调电源,开机,电流很轻微的抖了一下归零

看了一下,这个AXP803旁边这么多电感,它应该是个电源管理芯片了

查了一下AX803周边的所有电容,要么就是电源电压5V,要么就是0V,所有的电感上也没电压,不会修了,我猜是这个电源管理芯片坏了吧,可电流是0,摸它也不发热,用万用表打了AX803周边电容、电感处的二极值,好像都正常,没有击穿的。翻车!不会搞!

网友:
竟然用划线闪存,不知道是哪个作坊产的...

网友A:
电压超那么多 基本上连烧一大片
所以在我的规则里 5V  9~18V  19~25V用的都是完全不同的电源插座,绝对不会插错!

网友:
看看后面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B:
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再测一测:
https://github.com/OLIMEX/OLINUX ... _Datasheet_V1.0.pdf

网友C:
按芯片条件查呗,保险电阻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芯片的数据手册再测一测:
https://github.com/OLIMEX/OLINUXINO/raw/master/DOCUMENTS/A64-PDFs/AXP80 ...

这链接我打不开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芯片条件查呗,保险电阻挂了吗?

没发现有保险电阻啊,5V进来都直通到AXP803的,也直通到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超那么多 基本上连烧一大片
所以在我的规则里 5V  9~18V  19~25V用的都是完全不同的电源插座,绝对不会 ...

奇怪的是完全看不出有烧的痕迹,现在加电很轻微的抖一下就归零。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hare.weiyun.com/JxGUPzEJ

OK,下载了,等明天上班无聊时打开慢慢研究一下,主要是先搞懂上面的英文,,然后后天就是星期六了,在家慢慢地查一下它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谢谢啦!你真牛!什么资料都能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奇怪的是完全看不出有烧的痕迹,现在加电很轻微的抖一下就归零。

这电流又不高,烧了看不出来也正常,有抖动归零说明后面有保护,按条件慢慢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电流又不高,烧了看不出来也正常,有抖动归零说明后面有保护,按条件慢慢查吧 ...

谢谢指点,打算明天休息在家,打开显微镜,一个一个脚测量那个AX803看看能否找出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点,打算明天休息在家,打开显微镜,一个一个脚测量那个AX803看看能否找出问题。 ...

不用那么麻烦啊,看手册,找芯片工作条件,一个个条件排查就行了,一般就是输入,控制,输出,这三个检查下就知道芯片有没有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hare.weiyun.com/JxGUPzEJ

根据你给的芯片资料,以我的小学英文水平研究了半天,原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AXP803是有开机键的,通电后开机引脚上有1.8V电压,把该引脚短接到地一会儿(相当于长按开机键),就开机了,能正常进入界面。那么问题来了,这个盒子外面并没有开机键啊,只有一个RESET键,难道每次开机都要打开外壳用镊子碰一下?我以为它能通过遥控开机,但试了一下是不行的,因为通电后,开机前,遥控接收头的电源脚并没有3.3V供电,要用摄子短接开机后遥控接收头才有3.3V供电。

网友B:
引用 楼主:
根据你给的芯片资料,以我的小学英文水平研究了半天,原来这个电源管理芯片AXP803是有开机键的,通电后开 ...

有些盒子是上电自动开机的,实在不行给他加个开机按钮上去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些盒子是上电自动开机的,实在不行给他加个开机按钮上去得了

等星期一拿到遥控器试一试,不行再研究研究,能原样修复最好,不行就只能加个开机键了。谢谢兄弟!

网友B:
引用 楼主:
等星期一拿到遥控器试一试,不行再研究研究,能原样修复最好,不行就只能加个开机键了。谢谢兄弟! ...

看了下,有两种开机方式,正常模式应该是走第一种方式,估计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下,有两种开机方式,正常模式应该是走第一种方式,估计就是这里出了问题:

...

对,这一页我也看了好久,感觉没问题啊,我输入是5V,在它的范围内,但有一个问题,我量了一下,不论是开机前还是开机后,第57、58脚ACIN是有5V的,,但第54脚VBUS是没有电压的,不论是开机前还是开机后都没有电压,好像VBUS下面的焊盘也没有线连到其它地方。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一页我也看了好久,感觉没问题啊,我输入是5V,在它的范围内,但有一个问题,我量了一下,不论是开 ...

看说明ACIN和VBUS只要有一个有合适的电压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