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nx451 开卡8贴速度335

楼主(2021-02-25):
enable internal-intlv开了,按理来说读取不应该这么慢啊4贴,8贴速度一样。颗粒频率50mhz 4ce8die
id和nw593一样
不明白为啥这么慢,求解

网友A:
2246EN吧/是不是供电不足啊/或者换个固件开卡看看/2246EN感觉做512G就是极限了

网友:
100MHz就正常了,50Mhz肯定慢啊,同步模式又不是所有CE同时读写

网友B:
64个DIE,没个给力的板子根本HOLD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64个DIE,没个给力的板子根本HOLD不住.

老方这个板子,8贴2246en,不是号称2t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46EN吧/是不是供电不足啊/或者换个固件开卡看看/2246EN感觉做512G就是极限了

老方的2t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