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科MM2211没有密码怎么办?

楼主(2021-02-25):
坛友送了个优科Ruckus MM2211,用手机联接没有密码用不了,也进不到设置界面,咋办呢?路由ID不是后面贴纸上的ⅠD了,我猜是刷过机了吧,也用牙签恢复初始设置了,ID是xhwap8,也不知刷的啥固件,请高手赐教。

楼主:
这是拆机图

网友:
用ttl下查看

网友:
2211我也有一个,原厂固件算法配原厂天线很强大!这货好像是用来接收网络把无线变成有线!

网友:
这天线略夸张

网友:
能用网线接入电脑就能解决,不行就麻烦了。

网友(2022-10-21):
好像插电源前一直按着复位键不松开吧

网友:
复位后不是没有密码了吗?

网友(2023-02-02):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键入192.168.30.1回车, 在出现的界面中,用户名 super 【小写】填,密码 sp-admin      然后点击“Login”进入配置界面。

   特别说明:最新的4.4.2.0.79版本,复位按钮无效,所以你若是想要自行设置教程之外的参数,请先将固件降级到4.4.2.0.60,避免设备变砖

网友:
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键入192.168.30.1回车。 在出现的界面中,用户名 super 【小写】填,密码 sp-admin     然后点击“Login”进入配置界面。

进入配置界面即可看到设备的基本数据,若你的版本号是 4.4.2.0.79 请一定要进行固件更新,因为4.4.2.0.79这个版本的固件不能复位。

网友:
楼上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