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摩托车黄龙600仪表故障为没有时间

楼主(2021-02-25):
前几天在闲鱼收了一个黄龙600的木木仪表卖家描述故障为没有时间,

楼主:
故障显示为时间设置界面全零,时间不走,时间设置12点后回到主页面还是零

楼主:
经过分析确认故障点,圈内,实时时钟模块  X1 X2 32.768KHz ————晶振管脚

  GND ———— 地

  RST ———— 复位脚

  I/O ————数据输入/输出引脚

  SCLK ———— 串行时钟

  Vcc1,Vcc2 ————电源供电管脚钟模块

楼主:
X1和X2是振荡源
RST是复位RST输入驱动置高电平来启动所有的数据传送
SCLK为时钟输入端
I/O为串行数据输入输出端

楼主:
根据故障原因,确认外围电路无故障,最终认为是ds1302时钟模块损坏

楼主:
给予更换,故障去除,回归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

哈哈,时钟电路比较简单,零件少,所以故障排除很快,最开始以为mcu的问题后来感觉可能性不大,大概率是时钟部分的问题

网友B:
多少米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少米买的

你要吗?我这个可以出给你

网友C(2022-02-17):
这个仪表卖了吗老哥,我有一个木木仪表液晶的,我是18年黄龙600bn不带abs,淘的仪表是tnt带abs的,插上不亮,您有办法改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仪表卖了吗老哥,我有一个木木仪表液晶的,我是18年黄龙600bn不带abs,淘的仪表是tnt带abs的,插上不亮 ...

这个要先对比两个仪表的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仪表卖了吗老哥,我有一个木木仪表液晶的,我是18年黄龙600bn不带abs,淘的仪表是tnt带abs的,插上不亮 ...

18年有bn?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仪表卖了吗老哥,我有一个木木仪表液晶的,我是18年黄龙600bn不带abs,淘的仪表是tnt带abs的,插上不亮 ...

简便的方法就是直接换个tnt,或者换个仪表,改仪表的话,工程量很大,不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仪表卖了吗老哥,我有一个木木仪表液晶的,我是18年黄龙600bn不带abs,淘的仪表是tnt带abs的,插上不亮 ...

看我新发的电路图

楼主:
仪表的电路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仪表的电路图

非常感谢老哥,我是18年生产的bn,这是我人生第一辆大排所以这个车肯定是不会换的,目前改装都花了一辆新款黄龙二手的钱了,给这车机油都换300V成箱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非常感谢老哥,我是18年生产的bn,这是我人生第一辆大排所以这个车肯定是不会换的,目前改装都花了一辆新 ...

哈哈,对这车有意义,改仪表工程量很大,这个仪表的pcb是木木自己开发的,是全替换pcb,我个人感觉不是很稳定,经常出问题,如果改动的话意义不大,风险也高

网友(2022-09-02):
楼主你好,我有个黄龙300的木木仪表,电压显示不准了,能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