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电充电宝

楼主(2021-02-25):
火车站捡到一个小电充电宝,拆开看看
奇怪的是这个充电宝貌似直接就能使用,能输出也能输入,充电放电都是2A左右,也没有网上说的充电时间限制,难道是别人已扫过码?

楼主:
本来想拆电芯用,看来不用了

网友A:
没道理啊,这样它咋个挣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道理啊,这样它咋个挣钱?

是啊,我也想不通,会不会是别人已扫过二维码后丢失被我捡到,充电费用还继续算他头上?问题是没有网上说的时间限制啊,我还专门充放电了一个循环,,,,

网友:
好像是付定金和使用费就能取出来,取出来就没有限制了。
然后做火车或者汽车之类到另一个城市或者地方
没法还回去
就是没有回收共享充电宝的机器
或者机器没有空位
时间长了 押金和使用费都扣没了  就不用还了
因为还了 也是扣没费了。
相当于高价买了个充电宝。

网友B:
楼主怎么开的壳 挺完美啊 我开壳把两边撬的很厉害

网友:
借的时候机器知道那个充电宝借走了,超过时间没还回来,押金没了,主机有4g通讯能力。充电宝那4个针脚用来通讯。扣押金更好啊,肯定比成本高,当卖你二手充电宝。

网友:
别人忘还了,时间一到,就买断了,可以正常使用了,我手上有4个,客人忘记还的,都正常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怎么开的壳 挺完美啊 我开壳把两边撬的很厉害

都不完美开壳,都有撬烂的地方

网友B:
这个版本的如何破解啊  Q5位置是个8205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的如何破解啊  Q5位置是个8205

不清楚如何破解,搜坛里应该有相关帖子

网友C(2021-04-21):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的如何破解啊  Q5位置是个8205

拆掉Q5,短接3个脚,或者不拆Q5直接用锡短接R25都能达到破解,然后把大芯片和两颗发红光led灯拆掉能省一点待机电量

网友:
这个怎么接线我也有一个

网友(2021-05-27):
引用 网友C:
拆掉Q5,短接3个脚,或者不拆Q5直接用锡短接R25都能达到破解,然后把大芯片和两颗发红光led灯拆掉能省一 ...

大芯片是指哪个芯片?请加一下微信教我一下哦。

网友(2021-07-25):
atl电芯,质量不错,值1

网友(2021-11-30):
引用 网友B:
这个版本的如何破解啊  Q5位置是个8205

短接8205下面3个脚,正面指示灯拆了短接

网友(2023-03-04):
这么幸运,捡到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