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扳手电路板故障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21-02-25):
锂电扳手的电路板,插口检测电压15v左右,,电池没问题,电压通过mos管前电压为21v,通过之后就变成15v左右了,这是代表mos管坏了还是哪有问题,另外还有一个板子也是这种问题,这还能修不

网友:
电池电压检测线为啥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