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剃须刀充不进电,电源指示灯不亮

楼主(2021-02-25):
自用飞科剃须刀,用了不到两年半,发现充不进电了,大神看看怎么查?

网友A:
电池短路了,拆卸下电池看灯亮不亮

网友B:
充电电路有故障,或者电池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短路了,拆卸下电池看灯亮不亮

电机转,不是电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路有故障,或者电池报废。

应该是充电电路故障,该从什么地方查起?元件表面没有明显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充电电路故障,该从什么地方查起?元件表面没有明显问题。

R1、R2或R3开路,开关管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B:
R1、R2或R3开路,开关管击穿……

谢谢,今晚有空查下

楼主:
今天抽空查了下,原来是这个D1虚焊,手稍用力,居然掉了,焊好,通电,灯亮,修复。

网友:
需要电池可以网上,某宝搜索:欣能数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