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源] 来自三个不同制作团队的低价便携频谱分析仪tinysa拆机+测试

楼主(2021-02-25):
作为一个无线电爱好者,拥有一台频谱分析仪那是梦寐以求的事情,但作为我这种没钱买不起高端货的屌丝无线电爱好者,只能寻找一款既便宜又性能不差的产品(作品),于是,闲暇之余,在网上发现tinysa这么一个好东西,只要不到300块的价格,就能实现梦寐以求的愿望。

首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小频谱分析仪:tinySA是荷兰开发者Erik Kaashoek开发的一款2.8寸触摸屏的便携式频谱分析仪,两个端口,分别可测量100khz-350MHz和240MHz-960MHz,可作为信号发生器使用,频率精度<2ppm,频率稳定度<1ppm,分辨率0.5dB,误差+-1dB,内置电池。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tinysa.org查看详细参数。

去年12月分我从某宝以279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台。之后朋友发现某鱼有只要130元的同款机器,于是购买了一台(基本是废品,下面详细测试)。1月底某群开车了同款200元的机器,群主保证参数,于是忍不住诱惑又上车买了一台,直到昨天才收到。
好了,废话不多说,开始吧。

出场顺序按照拿到机器先后顺序。
第一台,来自某宝的机器(请忽略屏幕上的保护膜,因为我对比屏幕效果时候撕掉又贴了回去)。

第二台,来自某鱼130元的机器。

第三台来自某群200元开车的机器。

三款来自不同制作者的机器放一起,上面那台是自某宝279元的机器,下面左侧的来自某鱼130元的机器,下面右侧的是来自某群开车的200元的机器(好像某鱼有群主朋友在卖220元)。

直观的感觉有三点:
1,这三个乍一看真的是一毛一样,但是细看发现外壳似乎某鱼和某群的是一样的且比某宝的外壳工艺好一些。
2,某群开车的机器屏幕显示效果最好,某宝的机器次之,某鱼130的机器屏幕效果最差(照片拍不出)。
3,无输入状态,某鱼的机器毛刺非常多,某宝的和某群开车的机器稍好。

外观看罢,下面开拆。
ps:由于我是晚上拍的照片,细节处的照片非常差,正好之前BD5IL已经拆过某宝279和某鱼130的机器,这两款机器细节处的照片引用他的照片。

首先是来自某宝的机器。
我拍的主板整体照片

细节照片来自BD5IL

接下来是来自某鱼130元的机器。
我拍的主板整体照片(可以发现它没有屏蔽罩)

BD5IL拍的主板整体照片(拍摄效果真的比我好)

细节照片来自BD5IL(BD5IL的机器似乎混频器和我朋友的还不一样,但是同样没有屏蔽罩)

来自某群200元开车的机器。ps:这个机器目前没人拆,照片效果一般,细节照片凑合看吧。

主板整体照片。

细节照片

简单总结一下:
1、某宝的机器主板焊接工艺最好,某鱼130的机器和某群开车的机器应该是手工贴的,但是也都还不错。
2、某宝和某群开车的机器都有屏蔽罩,某宝的屏蔽罩一看就是工厂生产的,折边效果很好,但是是铁的。某群的群主说是他自己用洋白铜手工做的,虽然也很不错了,但是比起工厂磨具压的屏蔽罩还是工艺差一点,胜在使用的是洋白铜。某鱼的机器直接没有屏蔽罩,这个就非常严重了,下面测试对比会发现。
3、三个机器混频器据说都是拆机的,但是某宝的机器和某鱼的机器混频器看起来非常旧,某群的和新的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个例。
4、某宝和某鱼用的sma接口是铜镀黄的,某群开车的是用的铜镀镍的,直观感觉镀镍的接口工艺更好,据群主说耐磨性也更好,没长期使用暂时不确定。
5、某群的机器按照群主的说法,高频部分使用的电容电感都是村田的,某宝和某鱼的机器就不知道了。

拆完机器,下面开始最基本的测试,自检!
某宝机器自检,完美全通过。

某鱼机器自检,多项自检失败!!!(ps:这个机器的LPF元件使用错误,我朋友已经按照某宝机器的改了正确的,还是自检失败,也加了屏蔽罩测试,并不是屏蔽罩的问题)

某群开车的机器自检,完美全通过。

基本的自检结束了,开始对比测量结果。

作为一款测量仪器,测量结果非常重要,如果测量结果不正确,那么仪器就失去了他的意义。

测试顺序为:某宝,某鱼,某群,开始吧

观察50MHz -15dB信号

观察100mhz -15dB信号

观察150mhz -15db信号

观察200mhz -15db信号

通过上面从的测试对比,可以发现,某宝和某群的机器测量结果是准确的,符合+-1db误差/0.5db分辨率的指标;某鱼的机器偏差非常大,已经失去作为仪器的意义!

下面对比一些不重要的细节。

随机器带的拉杆天线,从上往下分别是某宝,某鱼,某群。

随机器带的SMA线,都是RG174,某宝和某群带的是2条,某鱼带的是1条,基本没区别。

带的SMA直通头,基本没区别

带的USB to type-c数据线,从左到右分别是某宝,某鱼,某群。某鱼的质量最差,某宝和某群的质量很好。

最后说一下某鱼机器我朋友改动后的情况,由于这个机器我朋友到手后发现自检失败,测量结果不正确,他便按照图纸把某鱼作者错误使用的元件都按照正确的参数改了回去,但是依旧不行,加了屏蔽罩也不行,按照某群群主的说法,是PCB设计有问题,没办法修正,而且使用的滤波器也不正确。

下面上一张BD5IL对比没有修改过的某鱼机器和某宝机器开机状态下的情况,可以发现某鱼的机器自身噪音非常大

某群开车之前群主说过这个机器对元件的参数性能要求非常高,群主说所有使用的电容和电感都是村田的,而且元件参数要根据PCB做匹配,也许这是造成咸鱼机器失败的根本原因。

好了,大概就这么多,细节方面留给大家去发现。

网友:
等待着下文。正好也很感兴趣。

网友:
楼主:想备一台,某群给个联系方法呗,私信我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玩具不错,实惠。。。。。。

网友:
要是能跟示波器二合一更好了。

楼主:
某宝机器自检照片已补,错别字已改正。

网友:
咸鱼能买到什么好东西,大部分都是个人经营,二手贩子最爱。

网友:
某宝是作者的团队卖的,剩下的两个是抄板的。

网友:
有意思的东西

网友:
听说过频谱仪,没用过。在屏上怎么读频率和强度?

网友:
真是一分钱一分货,某鱼的这杂散有点太大了。

网友:
年前从某群下单了一台,今天刚寄到,试了下还不错,就看到楼主的文章了,谢谢楼主的对比资料。

网友:
啊 我还以为是声学的

网友A:
我来加个分,对比很中肯,也欢迎大家进群玩
另外做一些解释:
tinysa的自检程序可以检测机器的指标是否正常,自检不过基本就是废品了。
我做的tinysa严格意义上也算是抄板,但是并不是完全抄板,很多地方是重新画的,高频部分参考了荷兰作者的布局设计,但是走线宽度间隔等参数也经过软件仿真和实际测试,并不是劣质的抄板制作。劣质抄板是肯定不会成功的,这机器对PCB走线及元器件要求非常高,尤其是LPF和BPF部分,都要根据PCB做匹配处理,PCB分布电容/分布电感,电感自身的电容,都会影响整体性能,目前市面上抄板在做tinysa的我知道的至少3家,做到外观和包装一比一的有家深圳的,简直是一模一样,拆开看屏蔽罩啥的都一样,最重要的是使用定制的固件躲避自检,用它自带固件自检成功,一旦刷了原作者的固件便原形毕露。
最后,这机器目前没有在外边卖,只是群里大家玩玩,第一批10台的车已经结束,第二批组织了20台还没发车,咸鱼卖220包邮保证指标的是我本地朋友,着急的可以去买他的。

网友:
谢谢楼主用心对比。我也收到了某群的小频谱分析仪,通过测试短波机感觉这小频谱分析仪确实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加个分,对比很中肯,也欢迎大家进群玩
另外做一些解释:
tinysa的自检程序可以检测机器的指标是否正常 ...

老司机来了啊

网友:
都是老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加个分,对比很中肯,也欢迎大家进群玩
另外做一些解释:
tinysa的自检程序可以检测机器的指标是否正常 ...

楼主的群如何加一下,下一趟车定个位子

网友:
好东西!!我也想来一个玩玩!

网友:
只测一个信号分不清差距,来个清晰的滤波器图吧,看看是否和原版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