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改进无线86开关面板,使用蓝牙模块

楼主(2021-02-25):
之前使用了学习型的433射频遥控模块,发现干扰太大,有时候按半天都没反应,原装遥控器也一样。
想了一周时间的解决方案,最后选择了使用蓝牙模块。

↑这是之前做的433对考型的遥控器

这次选用JDY-40的蓝牙模块,个人感觉这是专门为diy无线开关定制的产品,收发一体,价格4块钱一个,支持最高8路的io开关量。不过一般都使用7路,一路当指示灯
官方给出的使用手册非常详细,应该说每个有心人都能搞好。
↓这是手册给的案例,原理图都给出来了,完美解决我的问题

↓资料包里给了模块的封装尺寸,有了之前的pcb,分分钟就能改好图

↓简单焊接直接装壳,板子没到前飞线测试过,应该不会出问题。

↓装好壳测试下,模块支持一收多发,只需要将通信模块的 RFC、DVID、RFID 配置相同,模块与模块之间就可以通 信,模块出厂时,模块配置参数都统一相同,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需求进行配置

↑我用的接收模式是C4,发射模式是C0,就是按下开关SW1,发射端IO8高电平,发射端指示灯亮,接收端对应的LED1也亮。实物效果和图上一样,发射和接受两个灯都亮,一直按一直亮,撒手就不亮,类似于点动模式。这是C4的效果。其他效果看图,没啥看不懂的。

接收端的板子还没做,下个月再说,这个月没票了
PS.某配白色的板子丝印终于正了,以前全是歪的,不知道这次是不是分到其他工厂做的。

网友:
这功耗可以

网友:
这个不错,等更新

网友A:
433按半天没反应,不是被干扰,估计是你用的电池太差,之前给同事修一个全新品牌浴霸,也是无线触摸开关,触摸大多都没有反应,更换触摸IC故障依旧,使用维修电源供电正常,恍然大悟,料到可能是纽扣电池太垃圾,因为无线发射电流较大,发射的瞬间电池电压下降,导致发射功率降低,浴霸接收不到信号,也就是你说的“被干扰”,为验证想法,用万用表测量电池然后触摸按键发现电池压降非常大,更换24元两只的松下CR2430纽扣电池后使用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433按半天没反应,不是被干扰,估计是你用的电池太差,之前给同事修一个全新品牌浴霸,也是无线触摸开关, ...

赶紧下单买了23A12V电池,快被这破无线开关整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3按半天没反应,不是被干扰,估计是你用的电池太差,之前给同事修一个全新品牌浴霸,也是无线触摸开关, ...

我是模块供电,不是电池。

网友:
已关注你,等以后我需要时找你有偿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模块供电,不是电池。

我看开始用的不是一节2032吗?

网友:
真的很好,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开始用的不是一节2032吗?

那是预留的,我用的是12v电源模块,不需要改动,用2032的话需要短接一个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是预留的,我用的是12v电源模块,不需要改动,用2032的话需要短接一个电阻。 ...

你应该先用电池供电试试,无线发射使用开关电源容易导致各种奇怪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33按半天没反应,不是被干扰,估计是你用的电池太差,之前给同事修一个全新品牌浴霸,也是无线触摸开关, ...

我家晾衣架也是  用一段时间后  按键就很迟钝了 按几下才动 因为量着电压待机还正常 开始以为是按键氧化了然后就擦按键 加垫片, 最后发现换个新电池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家晾衣架也是  用一段时间后  按键就很迟钝了 按几下才动 因为量着电压待机还正常 开始以为是按键氧化 ...

当初就是因为同事说买了两次新电池都不行,所以误判断为触摸按键IC有问题无法驱动发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初就是因为同事说买了两次新电池都不行,所以误判断为触摸按键IC有问题无法驱动发射电路。。。 ...

2032只有3v,据说433电压高点效果好,所以说买到的几乎都是用23A之类的12v电池吧。我是这么认为的。用3v的几乎都是蓝牙或者红外,3v的433是真少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2032只有3v,据说433电压高点效果好,所以说买到的几乎都是用23A之类的12v电池吧。我是这么认为的。用3v ...

这么设计估计是因为实际使用距离短的原因吧

网友C:
c4模式用什么软件设置的,我买的别的模式都可以就c4不行,选C4写入参数直接就变成A0了。用的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模式用什么软件设置的,我买的别的模式都可以就c4不行,选C4写入参数直接就变成A0了。用的这个软件
...

看买的详情页,应该有个网盘地址,里面有资料和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c4模式用什么软件设置的,我买的别的模式都可以就c4不行,选C4写入参数直接就变成A0了。用的这个软件
...

网友:
这个软件也用了,还是不行别的模式都行就c4不行,真是奇了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