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DTM0660单片机方案电阻档校准探讨

楼主(2021-02-25):
DTM0660芯片手册上,关于电阻档校准,要求用50K电阻校准即可!并没有说可以分量程单独校准!
我校准过好多0660的表,其中,优利德UT139A电阻档校准只能用100K电阻校准,用其他阻值的电阻,不会自动切换量程!其它的表都可以各个量程单独进行校准!
以胜利VC890C+为例,做个实验!
实验过程是这样的,用90R  0.9K  9K  90K  电阻,单独校准相应的量程。一次只校准一个量程,然后看看哪个量程的校准会影响其他量程!经过实验,发现,200K量程的校准对其他所有量程都有影响!其它量程的校准只影响本量程!另外还发现,如果其它量程用错误的电阻校准了,尽管200K量程的校准对所有量程都有影响,但200K的校准并不能修复其他量程的错误校准。原因不知!
总结一下,我觉得先校准200K,再校准其它量程的方式比较合理!

网友A:
能用1MΩ和10兆欧试试吗?
猜测这是给设计上保留的一个功能,以使用低成本或非常用分压电阻。通常分压网络只校一个毫伏电压和一个电压量程,其它靠电阻精度保证,不需要校电阻,而分压网络的电阻也不是都一样对等的,通常10MΩ的精度最低,其它比较容易做到高精度,这样就可以用较低精度的10MΩ电阻,如果整个分压网络精度都较低,可以通过校准所有电阻来补偿,进一步降低成本

网友A:
通常的分压网络是10MΩ,1.111MΩ,101.01kΩ,10.01kΩ,1.0001kΩ,还有不分压只做电阻基准的100Ω。
如果在高EMI环境下,有人需要低输入阻抗的表,可以把这些电阻取原值的几分之一,这样只需校准200kΩ即可。
另外这些阻值除了10MΩ和100Ω都不是常用阻值,需要订货,厂家可以用1MΩ,100kΩ,10kΩ,1kΩ替代上面的阻值,非常方便采购,通过分别校准各个档位来修正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1MΩ和10兆欧试试吗?
猜测这是给设计上保留的一个功能,以使用低成本或非常用分压电阻。通常分压网络 ...

1M 还好说  10兆没有整数值的电阻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的分压网络是10MΩ,1.111MΩ,101.01kΩ,10.01kΩ,1.0001kΩ,还有不分压只做电阻基准的100Ω。
如 ...

0660手册上写的是这几个电阻直接作为标准电阻,这几个阻值都特殊,承永的芯片排阻也是这些阻值,不过承永是通过内部串并联出一个非常接近整数的电阻。不知道0660是怎么考虑的

楼主:
ES51922电阻档标准,有的量程是并联出来的。可能0660软件校准不需要并联去得出一个很标准的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1M 还好说  10兆没有整数值的电阻  哈哈

10MΩ怎么没有整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660手册上写的是这几个电阻直接作为标准电阻,这几个阻值都特殊,承永的芯片排阻也是这些阻值,不过承永 ...

自动量程表都是这几个值,也都是和10兆并联做基准电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MΩ怎么没有整数的?

10M我没能力标定!  台表四位半三位半都跳。而且台表大电阻档没有校准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10M我没能力标定!  台表四位半三位半都跳。而且台表大电阻档没有校准过。 ...

哦,我理解错了你的意思。10MΩ跳有可能是emi问题,用聚四氟乙烯介质的屏蔽电缆做个测试线试试。屏蔽接guard,没guard就接gnd。1GΩ以下不用太讲究。

网友(2021-06-03):
谁知道优利德ut890c怎么校正啊

网友(2022-05-16):
ut210e是用50k校准的吗,我想在淘宝搞一个rx70精密电阻来校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