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某宝买的拆机村田原索尼 SONY VTC6VTC6 拆机18650电池内阻容量测试 大家觉得呢

楼主(2021-02-25):
某宝买的拆机SONY VTC6 索尼  成色基本差不多看起来很新  这个贴主要为大家分享下测试数据其他就不多说了
测试条件:[容量测试仪EBC-A10] [内阻测试仪RC3563]  气温:22度  放电截止电压2.75V

抽测一颗: 2758mah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索尼VTC6(村田)18650电池正品平板充电3.7V锂离子电池

新的和强大的18650电池由索尼能源团队设计-高功耗-3000mAh US18650-VTC6
优秀的高漏极电池组在高电流-高放电是最重要的。
索尼/村田VTC6 18650电池规格:
额定容量:3120mAh
额定容量:3000mAh
温度最大连续放电电流。最高80摄氏度:30A
最大持续放电电流:20A
额定电压:3.6V/3.7V
全充电电压:4.2V
交流1kHz测得内阻13MΩ
最大直径18.45mm+/-0.05mm
最大长度65mm+/-0.05mm
重量:平均47克
正极端子:平顶
颜色:绿色
电池类型/形状:18650/圆柱形
日本制造
制造商:索尼能源
预期用途:动力电池组

网友A:
多少钱一节我也要买几节给电批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少钱一节我也要买几节给电批换上

我18一节入手的

网友:
12V手电钻上用,有没有推荐的,便宜点,最好10以内

网友B:
这内阻是不是大了点,印象里vtc5/6是10mΩ左右

网友C:
很贵啊,2000ma左右的只要6-8块一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内阻是不是大了点,印象里vtc5/6是10mΩ左右

官方宣传资料13mR           VTC5D内阻可以到10MR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贵啊,2000ma左右的只要6-8块一节

对的 戴森吸尘器必须配这种电池没办法   不然MAX档超不了5分钟

网友:
内阻和容量有关吧!

网友:
把电充足,内阻还可以下降一点

网友(2021-09-05):
和三星的30Q比怎么样

网友(2022-01-25):
索尼/村田VTC6 18650电池规格:
额定容量:3120mAh
额定容量:3000mAh

3120mAh是索尼,3000mAh是村田?

网友D(2022-03-19):
楼主能帮我计算下内阻吗?我查资料有点懵。10节18650电池的20v电池是5.2安时,整体内阻为40毫欧,单个电池的内阻是多少?

网友:
容量有点下降,估计是拆机的缘故,充放几次激活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帮我计算下内阻吗?我查资料有点懵。10节18650电池的20v电池是5.2安时,整体内阻为40毫欧,单个电池 ...

10节40mΩ  40/10=4mΩ

网友:
我觉得还可以用的这个电池。。看价钱。点焊机没有只能拜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能帮我计算下内阻吗?我查资料有点懵。10节18650电池的20v电池是5.2安时,整体内阻为40毫欧,单个电池 ...

单节电池内阻这样算误差太大,线路的阻值也包含在这整体内租里面的

网友(2023-06-06):
20v电池  是5s2p     40÷5×2=16 毫欧左右单节。

网友:
这专用检测仪测试出来的应该耐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