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配] 行车记录仪隔热与散热的问题

楼主(2021-02-25):
汽车记录仪,中午的太阳能将其晒傻不停重启,几乎每个牌子都有这方面的问题。 想在其表面贴上锡纸,不知道防晒效果如何?
或者先贴一层泡棉,再贴锡纸,这样防晒效果应该更好,但又可能影响记录仪本身散热,工作时热量也是很可观的。

网友A:
我的360行车仪 m301p好像还没这个问题,已经在车上使用了2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60行车仪 m301p好像还没这个问题,已经在车上使用了2年。

把空调出风口引出来 ,对着吹,比什么效果都好。。。。

网友:
我的用铝箔挡的,没到夏天不知道效果好不好。

网友B:
最近要买个行车记录仪隐藏式的好还是盯盯拍mini?还是360?凌渡?谁推荐个晚上不高晚上可以看清楚车牌就可以了

网友:
盯盯拍mini2s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要买个行车记录仪隐藏式的好还是盯盯拍mini?还是360?凌渡?谁推荐个晚上不高晚上可以看清楚车牌就可 ...

无光夜视听说N291强

网友:
实际点,给前挡玻璃贴一个隔热好点的膜吧

网友:
能把夜视仪和记录仪结合一下就好了

网友:
既然是晒的,那贴锡纸效果会有一些。不要贴海绵了。

网友:
这样说吧,贴纸以其贴在记录仪上倒不如贴在挡风玻璃上,另外,尽量不要用带屏幕记录仪的,毕竟屏幕是用电大户,发热的源头,如果带屏,那么就尽量熄屏运行就会好很多了!

网友C:
终于有人也问这问题了,我的两个行车记录仪的外壳都晒变形了,没管他,能用,就是电池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有人也问这问题了,我的两个行车记录仪的外壳都晒变形了,没管他,能用,就是电池也不行了。 ...

百度一圈竟然没什么人搞记录仪隔热的。。只有一两个给装散热片的。

网友:
其实720P过夏,用1080过冬改比较合适

网友:
做工问题吧,原装车机仪表盘上的电容都用105度的

网友:
这么高的温度 电池会不会容易大肚子

网友:
还是电子件、外壳选材不过关,我买的一个杂牌 小丑鱼 后视镜一体机,现在用了6年,夏天曝晒,到现在也好好的,外壳没变形,性能也完好。

网友(2021-05-25):
跟你一样的记录仪,测到最高温度74度

网友:
盯盯拍X2P,就直接贴在玻璃上。。。用了2年了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