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低成本给手机跟换电池芯

楼主(2021-02-25):
跟随我近4年的手机

最近电池用崩了,充电很快,掉电也快,就像撒尿一样一会就没电了。
看到TB的电池55块的才能达到我的要求,想想还不如更换电池芯呢!
有想法了就去实现它:找出两年前

在售后换过的电池芯看看标号:396381,这是他的尺寸厚3.9㎜,长81㎜,宽63㎜。

就按这个尺寸在TB上找吧,结果找到一个446381的厚了半㎜,容量多了600毫安,就他了

果断下单,准备工具,快递到了就开工

快递终于到了,咱就立马开整。
首先去掉卡托,

拿出手机卡,接下来去掉尾部螺丝

用指甲从充电口附近使劲扣进去

沿着缝隙往两边滑过去,到了拐角处,使劲滑就会取下后盖

内部一览无余,怎么感觉售后没给我安电池扣的压片,哎。
断开电池扣

拆掉小板和充电电路内敛扣的压片

断开两个内联座,
断开之前必须先断开电源,必须先断开电源,必须先断开电源(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捏住电池的拉手位往起慢慢用力拉起电池

(可以稍微加热一下)
拿出电池和电池芯对比一下标号看看尺寸是否合适,原机电池396381,电池芯446482大了1㎜,厚了0.5㎜,应该可以放下去。

接下来拆解电池保护板,撕下电池绝缘胶带后量一下正负极做好标记,
在量一下电池芯正负极同样做好标记

折断电池镍片取下电池保护板

,给电池保护板和电池芯的焊接位涂上助焊剂上烙铁加锡对好位置一次性焊接

这个电池极耳和保护板位置差一点点,斜着焊接。

焊接完成测试一下输出

测试有没有输出电压。如果没有可能是没焊接上或者电极焊反了,这个输出正常,
一般电池保护板上都有正负标记,如果没有就再主板上确定一下负极(主板地线是负极)。
这个输出正常,用绝缘胶带最好绝缘

因为这个电芯和我的原机电芯极耳相反,(电池正面朝上)原机的电芯是左正右负,
这个是做负右正,我只能反着焊接了。
接下来上机测试

刚装上因为电池保护板彻底断过电,再次焊接上去有输出电压没输出电流,手机点不亮,
这是正常的,只需要插上充电器正向充一下就可以激活电池输出了。
各项工作完成了,就该一样一样装回去了

装之前用刷子沾上无水清洗剂(白电油,99%酒精……)刷洗一下各个地方的污垢,

最后拿起屏幕总成和后壳先从头上扣

轻轻下压,慢慢复位,听见咔哒声就是安装到位了
,装上尾部螺丝,装上卡槽,更换电池芯完毕

总结:其实有工具的人都能搞定,不过手机不是很推荐去这样搞,要是平板电脑可以这样很有搞头,
可以用笔记本的电池芯应该可以并联三块长条状电池芯,不过焊接要注意用阻燃线材和热缩管搭配好,
最重要的是要粘结实,小心磨破电池皮引起燃烧。

网友:
以前的手机能开盖,自己能换电池,现在先得取屏幕,一般人没那本事咯。

楼主:
现在的手机80%以上都是后盖用3M胶粘的

网友:
换了电池又能再用二三年

网友A:
感谢分享

楼主的焊台是快克哪个型号?

网友B:
楼主你的助焊剂 要当心,我以前用过这种铁罐的,似乎比较容易腐蚀出铜绿什么的。

网友:
我的一加3日常使用已经很卡了~沦为备用机了

网友:
缝缝补补又三年,我的备用机现在在听myradio网络收音机和南山对讲,运行微信是挺费劲,扔了又可惜

网友C(2021-03-28):
楼主你用的是蓝色盖子的酸性焊锡膏。得用绿色盖子的中性焊锡膏才对。

网友:
据说快客的焊台不太好用

网友D(2021-08-05):
大佬,请教下,我的手机换了电芯,保护板是原来电池的,开机有图标出来,但是进不去系统是啥原因,进root模式的刷机界面就可以,就是不能正常进系统,这手机之前系统是正常用着的。

网友:
楼主你忘了 三星手机爆炸 就是电池稍微大了一点吗

网友(2021-10-27):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用的是蓝色盖子的酸性焊锡膏。得用绿色盖子的中性焊锡膏才对。

那个酸性焊锡膏是用来焊接一下粗线径的电线镀锡用的很少用,一般都用助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

楼主的焊台是快克哪个型号?

快克706二合一,咸鱼150淘的,我的帖子有拆机贴,去围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的助焊剂 要当心,我以前用过这种铁罐的,似乎比较容易腐蚀出铜绿什么的。 ...

小物件都用助焊剂,这个焊锡膏用来给电线镀锡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佬,请教下,我的手机换了电芯,保护板是原来电池的,开机有图标出来,但是进不去系统是啥原因,进root模 ...

进安全模式,如果进不去只能刷机

网友(2022-03-21):
标记好了  学习一下

网友:
就按这个尺寸在TB上找吧,结果找到一个446381的厚了半㎜,容量多了600毫安,就他了

请教楼主是哪家淘宝电商?

网友:
我是华为386689买的406689结果被手机厂家坑了,电池仓实际是65宽电池也是65宽还得我用锉子打磨了半天,不过3500改成了4000提升感觉明显可以用一天了

网友:
高手,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