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刚撸的QCY T5蓝牙耳机开拆

楼主(2021-02-25):
坛子里的撸的,电池不行了,拆开换了个电池满血复活。音质一般,开盖联手机速度有点慢,做备用机还行。

网友:
我前面买了2个都可以用  大概3小时不到点      后来又买了一个  昨天到货      买的左耳充不了电  今天准备拆开换电池

网友:
我觉得还是领夹式的蓝牙耳机比较好用 电池大续航长耳机也能随便更换 不用时还能改成蓝牙音箱用

网友:
我买的两套也收到了 不太好拆 好像是用的超声波焊接 小心翼翼的拆还是裂了一点  坏电池也无法激活用可调电源3v充了一会 一小时电就跑光了

网友:
买了一个还没拆,电池还能充到70%没有试过能用多久,想无损拆开容易吗?

网友A:
是正品吗,不像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正品吗,不像呢

我百度了一下其他的拆解图 感觉电路板构造的确不一样 这个构造简单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百度了一下其他的拆解图 感觉电路板构造的确不一样 这个构造简单一些

目测和网上拆解的不一样,不过真假不好说,但是这T5不太好,不建议入手,蓝牙连接及其不稳定,在家用勉强,出门连接都是断断续续的,入手了3个都是这样,充电仓基本无解,自耗电杠杠的,没必要换充电仓的电池,换了也是放放就耗没了。续航基本靠耳机电池了

网友C:
看起来比vtin的耳机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比vtin的耳机差

音质比VTIN差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