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捷RG-EG105GW企业双频千兆无线路由器 拆机

楼主(2021-02-25):
锐捷网络RG-EG105GW是锐捷睿易专门为小微企业无线办公、中小店铺、餐饮场景推出的企业级无线路由器。据官方介绍,这款路由最多支持100台终端同时在线,不开流控支持500M宽带,打开流控支持300M宽带。

5G芯片在背面。

QCA9886负责5G并带2路功放,集成PA/LNA

裸体图,拿货毕竟便宜,做工尚可。那硕大的金属块应该是散热片,在它背面正好是5G芯片。

QCA8337交换机芯片。

QCA9563处理器和128M内存芯片。其中QCA9563也负责2.4G并带3路功放,集成PA/LNA。

16M闪存。

电源部分

网友A:
看起来很厚实。价格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很厚实。价格多少呢?

拿货380大洋左右。

网友B:
配置不高啊。按照以往经验,实际带机量是标称的7折左右。也就是实际带机70台左右。

流控不建议在主路由上做,就这么点性能会严重拉夸整个网络。还是弄个带流控的三层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拿货380大洋左右。

企业级无线路由器这个价格主要是买软件的
某宝上同等配置的矿难CSAC路由器,lz了解下

QCA8337与QCA8337N区别,不带N不支持硬件NAT加速,Wan to Lan只能靠cpu ,经测试性能最高只能500M/s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不高啊。按照以往经验,实际带机量是标称的7折左右。也就是实际带机70台左右。

流控不建议在主路由上 ...

这种路由本身定位就是小型场所,毕竟便宜嘛,做工和稳定性还可以就行。

网友D:
这牌子见到的不多但是价格不便宜,好像都是公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牌子见到的不多但是价格不便宜,好像都是公家用

锐捷也有家用产品,只是型号较少,论性价比比TP、H3C之类的家用产品高。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企业级无线路由器这个价格主要是买软件的
某宝上同等配置的矿难CSAC路由器,lz了解下

确实,配置差不多,锐捷的做工确实比CSAC好很多。
只是变压器坐在盒子里,感觉不合理(散热)。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配置差不多,锐捷的做工确实比CSAC好很多。
只是变压器坐在盒子里,感觉不合理(散热)。 ...

看起来外壳是金属的,应该有利于散热!

网友(2021-07-16):
对拿货价格感兴趣,方便加好友聊一下么,有推荐奖励。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货380大洋左右。

现在不止380

网友:
方便的话,加我微信聊一下,18584321025

网友F:
锐捷的东西就好像PC领域的昂达,善于堆料,做工看起来也不错。就是发挥不出来应有的硬件素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锐捷的东西就好像PC领域的昂达,善于堆料,做工看起来也不错。就是发挥不出来应有的硬件素质。 ...

应该不是,锐捷性价比还是比TP三贱客和腾达之流高。只不过这款路由所用的处理器性能较差。

网友F:
引用 楼主:
应该不是,锐捷性价比还是比TP三贱客和腾达之流高。只不过这款路由所用的处理器性能较差。 ...

谈的不是性价比,说的是锐捷高配低能

网友:
锐捷限价限的好。要不然我们才不卖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谈的不是性价比,说的是锐捷高配低能

确实,之前在数码城海康威视总代上班的时候认识一位综合调试工程师,跟他请教问题的时间聊到过锐捷,他也说华为华三和锐捷在同等配置运行条件下,前俩都不怎么有问题,配置都正确,锐捷总免不了容易有那些奇奇怪怪的不对。

网友(2023-09-11):
固件备份出来就可以刷机试试了

网友(2024-10-08):
没有性价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