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FSL三色变光LED吸顶灯更换色温变换IC BP5901

楼主(2021-02-25):
“有意思”的电视盒子没修好,赶紧挑个简单的东西修修,安慰一下自己,佛山照明三色变光LED吸顶灯,调光出了问题,变不了色

参数看不清,不知道多少瓦的

2017年的产品,质量不咋的,三年多的时间里,没怎么开,已经换过2个灯珠,这回又变不了色

拆开罩子,可见灯珠分2组,白光24个,黄光24个,都是串联

驱动部分集成在铝基板上

BP9916负责恒流

电流采样电阻,3个并联

BP5901负责变光,其实就是它内部有两个摸死管,一个控制白光,一个控制黄光,这样就可以通过两个摸死管的开或关或两个一起开来实现白光、黄光、暖白光的变换

芯片资料

打一下BP5901第5、6脚的对地二极值,5、6脚就是内部摸死管的漏极,控制黄光的5脚击穿,0.083V

6脚控制白光,二极值正常,一个二极管的压降,0.591V

堆锡法拆它

拆下

清理一下焊盘

拆下来再打二极值确认一下,还是0.08V,确实是这个BP5901坏了

今天收到的BP5901,五毛钱一个,买了5个

换上后测试,变光正常了,这是白光

黄光

暖白就是一起亮

搞定,收工。

网友:
不错,堆锡大法好。

网友A:
这种是不是每开关一下变一次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是不是每开关一下变一次光?

是,就是这种,质量不咋的,灯珠烧,IC坏,还有你看那个电感,估计是过热,外面的胶都融成什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就是这种,质量不咋的,灯珠烧,IC坏,还有你看那个电感,估计是过热,外面的胶都融成什么样。 ...

正想问电感外面的一坨坨的是个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