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给摩托罗拉GP3688刷出蛤蟆叫-MDC1200信令

楼主(2021-02-25):
          很多摩托罗拉对讲机都带有身份识别码,也就是信令。信令分为常规信令和集群信令,我们业余一般使用的是常规信令。信令可以可以被其他对讲机读取并显示出来和播放出来。但是,如果我们使用的机器没有屏幕,那就只能发送听取信令,也就是通话结束后的一声蛤蟆叫。           MDC1200是一种最常见的信令,一般机器都会有。然而很多机器用平台一些机型有,另外一些机型却没有,比如3188有,3688就没有。GP88没有,而GP300有,更变态的是欧版GP300有5种信令。想要没有信令的机器有信令怎么办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刷机。同平台机型可以互刷。远古时期有种技术叫TK,DOS下的刷机软件,当时最流行的就是把GP88TK成GP300。后期有了修改版5.09软件才不用TK,可以直接用GP300V软件直接扩频与加入信令。现在的刷机软件都是WIN下软件,很多还是中文的,很方便使用,比如美军军机XTS2500  5000  等机器无屏幕键盘的一型可以刷成有屏幕键盘的三型。欧版的XIR6550可以刷成行货的8268等。

            今天刷的机器就是无信令的GP3688,刷入与它同平台的机器GP3188固件后就有信令了。
             刷机需要准备软件:1,GP3688/3188写频软件
                                          2,调整软件
                                          3,固件备份软件
                                          4,码片烧录软件
                                          5,串码修改软件(可以不用)
             需要工具:1,串口电脑,我用的是戴尔M4600+扩展坞
                             2,写频线

下面开始刷机

先用中文写频软件读取GP3688串码,如果不在意刷机后串码改变这一步可以省略

接下里用调整软件读取数据并保存,这一步是为了刷机后指标与原机一致,不然就需要综测进行调整了

打开软件读取机器

读出原有数据后保存

接下来是保存原机器码片数据,这一步是为了防止刷机失败救砖使用

打开软件,选择端口与数据大小,读取保存就行

做好以上几部就开始正式刷机
打开码片烧录工具,选择GP3188固件,烧录

速录时间比较久,慢慢等待。这个时候千万别断电!不然就要开始救砖了

等了几分钟,刷机成功

刷机成功的标识就是机器开始报警一直名叫!
对,没错,就是一直叫!这是因为新固件里没有频率信息,信道为空报警
这个不要理会,直接下一步,打开串码软件,修改串码!

串码修改好,打开写频软件,就会看到区别了!
页面左面多了一个MDC信令系统

打开信令系统,选择MDC信令,写入机器,别人就会接收到你机器发出的蛤蟆叫,也可以解码出你机器的编号(可以自定义)

写入自己的频率,刷回调整数据,完活

网友:
摩机是好,就是太废皮带了
我的HT1000也很久没开机了

网友:
现在也便宜了,闲鱼一百左右的GP3688很多,估计和铁路换代数字系统有关系

网友:
很好的教程,尽管MDC不是硬需求,但教程可以触类旁通

网友:
很好的教程,可惜我看不懂。已加楼主好友,希望楼主能不吝赐教

网友:
非常有意义的

网友:
我的一大堆小蛙和大蛙在床底下睡觉

网友:
高科技人才

网友:
玩选呼好玩~

网友A:
专门买的gp88听蛤蟆叫 哈哈 bi4leg路过

网友:
看上去难度不高啊,那我手里的另外一台是不是可以搞一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专门买的gp88听蛤蟆叫 哈哈 bi4leg路过

什么样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样的声音?

你搜一下MDC1200相关的视频

网友:
看了半天一头雾水

网友(2021-12-24):
GP88可以在dos界面(XP系统即可)直接用一个特殊版本的编程软件,改出信令。

网友:
考过了,但是还没有可以验机的机器去申请呼号..

网友:
老大,麻烦把软件发一份吧,刷成砖责任自负。谢谢,麻烦你了,邮箱451224660@qq.com,谢谢

网友(2022-12-19):
挺好的帖子,要是附上下载就完美了

网友(2023-04-24):
可以给个软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