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EPW750-12A服务器电源改电压福利

楼主(2021-02-25):
750瓦改电压,至于改成可调还是固定自己看着办,只提供一个大概思路。258    6脚电压反馈。过压欠压保护应该在另一边得小板上,本人没有这个电源,这个控制板也是别人发给我,让看看能不能改电压,给标记出这两个位置,他测量出圈里标记得258    6脚是电压反馈。如果想改可调就去另一边得控制板找到过压欠压保护骗过它。

楼主:
用得着的给个赞哦,打赏一下也可以有哦

网友A:
想赏的,但我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赏的,但我做不到

哈哈

网友B:
电压可调已经做到了,电流还在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压可调已经做到了,电流还在找

不错不错。电压调整范围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电压调整范围是多少?

低于8V会保护,最高调到了15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低于8V会保护,最高调到了15V

不错了,实用价值得到了提升。
其实用惠普675电源最实用,调电压电流都有教程而且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可调已经做到了,电流还在找

你这调压线性不好,也不能0起调。改的应该是上拉电阻。比下拉线性好,也可以了,电流就不清楚了,没有这电源,当时他也就是发个控制板图片大致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了,实用价值得到了提升。
其实用惠普675电源最实用,调电压电流都有教程而且还便宜。 ...

需要460   750   1100   1200 教程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于8V会保护,最高调到了15V

肯定保护呀,你没改保护,保护是必须的,而且15带载你测试了,带载估计要么保护,要么自激,要么压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可调已经做到了,电流还在找

要是我改就改5脚参考电压,断保护,搞0--15v可调,不改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可调已经做到了,电流还在找

这电源目前从控制板来看,改电压电流可调应该很简单,但是不能说他多,不然又做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要460   750   1100   1200 教程否

大师,能给个教程么,非常感谢。油箱652214114@qq.com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错了,实用价值得到了提升。
其实用惠普675电源最实用,调电压电流都有教程而且还便宜。 ...

貌似没看见调流的教程呢,谢谢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貌似没看见调流的教程呢,谢谢给个链接。

在另一个贴,调流增加了一块运放。

网友C:
引用 楼主:
需要460   750   1100   1200 教程否

要的,怎样获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的,怎样获得?

发的帖子仔细看看,就可以看出改法的。

网友(2021-11-24):
哥们儿,麻烦问下,我有个华为epw800-12a的服务器电源,短接1、4脚不开机啊,另一个460w的就可以硬启,两个都是雅达电子的,期待您的回复,谢谢。

网友(2022-04-14):
我手上有2台这个电源,准备按照5楼的方法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