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650M4 550瓦电源改13.8V及风扇改造

楼主(2021-02-26):
IBM X3650M4 550瓦电源改13.8V及风扇改造
这个电源改电压简单,改风扇麻烦,需要点动手能力,风扇有转速监测,转速达不到会保护,想改静音风扇需要用脉冲发生器骗过检测电路

文字水品差,请直接看图:
1.启动

2.改电压,vr201换成10K可调,连着vr201右下引脚的电阻去掉并短接

3.买个建准的磁悬浮风扇,2线的即可,买个ne555的脉冲发生器,原风扇4线的,红黑线接风扇,黄线接脉冲发生器的输出,蓝线不用,世界安静了

改完的成品,见笑了,求砸M币

另外友情提醒下,拆机换风扇时请充分放电,小心高压点击

网友:
运气比较好,没有弄保护,可以到13.8 V  .

网友A:
我2个这种电源都是风扇出问题导致检测不到风扇反馈信号10秒后亮黄色故障灯没输出电压。ne555的脉冲发生器选择那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2个这种电源都是风扇出问题导致检测不到风扇反馈信号10秒后亮黄色故障灯没输出电压。ne555的脉冲发生器选 ...

可以,电位器反时针旋转到头即可,如果不合适可以改电容容量调整脉冲频率

网友B:
感谢分享,看来我单纯的加电阻的想法是不现实了,这么改完的话风扇的转速可以支撑大功率工作时候的散热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电位器反时针旋转到头即可,如果不合适可以改电容容量调整脉冲频率
...

NE555正确接法。

网友:
着模块不错可以选择频率。

网友:
谢谢,非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供电可以吗?

可以,但是你线接错了,555板子上的out接黄线,风扇板上的蓝线悬空即可,没必要买带占空比的,哪种普通的足够骗过检测电路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但是你线接错了,555板子上的out接黄线,风扇板上的蓝线悬空即可,没必要买带占空比的,哪种普通的 ...

哦。没注意搞错了。谢谢提醒。

网友:
Z牛啊 这都可以 搞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分享,看来我单纯的加电阻的想法是不现实了,这么改完的话风扇的转速可以支撑大功率工作时候的散热么? ...

我试过改风扇电压,用3r33把风扇降压到5V可以正常工作并pwm调速,但是原配的4028风扇即使工作在低速也有很大的轴承噪音,我看了4028风扇就没有低速的,低速4020的风扇用原机的pwm又不能启动,我改这个电源主要是供给车台使用,负载非常低,最大电流不会超过15A,电源冰凉,至于高负载暂时没有测试,一般电台也用不到这么大的功率

网友C:
很实用的改装教程。请问坛友:改电压后,调整范围有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实用的改装教程。请问坛友:改电压后,调整范围有多大?

没具体测,因为我只需要13.8

网友A:
哥,改装电源遇到问题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238577&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哥,改装电源遇到问题了。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8577&extra= ...

你的风扇没12V输出?我就直接接的风扇12v,接主输出12V肯定不行,在保护板上找12v,要找那种黄灯状态下有输出的12v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风扇没12V输出?我就直接接的风扇12v,接主输出12V肯定不行,在保护板上找12v,要找那种黄灯状态下有 ...

2台都是这样,风扇插座没12V输出才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台都是这样,风扇插座没12V输出才不转的。

找老板换啊

网友A:
金手指都粘锡了还能换?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手指都粘锡了还能换?我都不好意思开口。

要不查查风扇周边电路,先把风扇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