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DIY纯数字音频蓝牙接收器

楼主(2021-02-26):
胆机带有光纤和spdif同轴接口,光纤接口给台式机用。同轴接口正好可以改成蓝牙,给笔记本或手机使用,纯数字传输,效果更好。
接收芯片:高通8675

网友A:
都用上8675了, 还用spdif同轴接口,IIs不更好??
不是说同轴这种转换芯片码率都比较低吗??

网友:
转接板自己画的?

网友B:
好难看
做成内置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用上8675了, 还用spdif同轴接口,IIs不更好??
不是说同轴这种转换芯片码率都比较低吗?? ...

音响没有iis口,只有spdi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难看
做成内置更好。

不打算在音响机箱上开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打算在音响机箱上开孔

能分享一下板子的联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能分享一下板子的联接吗?

我是买成品板,接电源和spdif就可以,资料百度有

网友(2021-04-01):
这个蓝牙模块我也买了,蓝牙可以连上但就是不出声,我是外接的dac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