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网络WiFi电源插座 维修求助

楼主(2021-02-26):
  小白一个  插座通电后 按点动开关 继电器不动作  插排端没电压  初步测试 usb端有4.8V电压 网络模块未测试  拜托大神们看一下 哪个位置可能有问题 导致点动开关 无法控制通断 板子正面发现2枚保险丝 直接测量均导通 但是看标号 应该还有一个保险 未找到   大家帮忙看看改如何维修啊  感谢

网友:
U口电压低吧

楼主:
另外 大家知道那个 US3 是个啥吗?我看他附近有点发黄 好像过热过  怎么测试是不是坏了

网友:
先测试一下u口负载正常不,会不会出现负载电压会降低到异常状态。有能力可以测试一下初级和次级的电容容量是不是有失效的。

网友:
继电器不动作,看看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WIFI还能连不,如果连不了就可能是WIfI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