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2.9元的6S锂电池保护板带均衡

楼主(2021-02-26):
淘宝2.9元买的拆机6串锂电保护板,卖家说带均衡!  大神给帮忙看看这个板子跟淘宝的公版保护板比做工如何,是否带均衡?

第一张图从右到左依次是 P- V1 V2 V3 V4 V5 P+

网友:
这么便宜。
看起来做工很好,应该是拆机的。

车在哪里?

网友:
明显不带均衡...

网友:
带上运费就是8.9了,
这个没有均衡线啊?那就是不带均衡了

网友:
我也买了几个,D502BA锂电保护IC,均衡需要单独的电路,每路一个三极管加一个电阻,这个板子研究了下没有发现这些东西,我估计不带均衡。

网友:
均衡是需要几个大电阻烧电的,这个明显没有

网友A:
看不到均衡电路,一般均衡最常用的是被动均衡,需要大功率电阻耗电,要是主动式均衡每个电池需要一组开关电源,也没看到多个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42d97ddcwbiXXY&id=636447115114&ns=1&abbucket=17#d ...

锂电池保护IC是理光的R5436T502BA,这粒IC是有均衡这个功能但是要外接MOSFET管及电阻才能均衡,目前看你这块板子并没有把均衡做上去。
结论:应当没有均衡功能

网友C:
我刚做的可调电源用了这个保护板,这个板子应该是大厂做的,估计之前用在滑板车这类产品上,双理光的R5436T502BA芯片串联提供6串的保护(一个芯片最多提供5串,6串很尴尬,哈哈)。还加上了主动保险丝(笔记本上用的较多,这个保险丝有4个脚,其中2个可以通过主控芯片提供一个驱动电压,直接主动烧断保险丝---自杀,哈哈,不可恢复哦),这个保险丝就在输出插头旁边。
这个确实提供了均衡,就是板子上那几个sot23的mos管。有些被胶盖住了,丝印是K72,管子的最大电流是300mA。这个板子的均衡电流不会很大,但是功能应该是有的。

6串电压的便宜又品质好的充电器不好找(目前滑板车主流都是7串了),但是正好适合我这个外壳,也还不错。

壳子小,只好立体安装了,保护板水平贴在底面了,这个板子长度是按照没有支架的18650设计的,如果加上我这样的支架,就需要额外用线连接一下测试电压线了。

网友:
东西还是不错的,只是比较多的保护板上NTC电阻都断了,我买了3块,只有一块有NTC电阻,测量了一下吗,常温电阻大约100k左右,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做的可调电源用了这个保护板,这个板子应该是大厂做的,估计之前用在滑板车这类产品上,双理光的R5436T ...

原来那个是保险丝呀  我说怎么没有见过这种形状的元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均衡电路,一般均衡最常用的是被动均衡,需要大功率电阻耗电,要是主动式均衡每个电池需要一组开关电 ...

这种板子的均衡电流一般也就50ma左右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板子的均衡电流一般也就50ma左右吧!

50mA也需要最少2-3W的电阻,不然很快会过热烧毁,这个热量是慢慢累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0mA也需要最少2-3W的电阻,不然很快会过热烧毁,这个热量是慢慢累积的

按4.2V计算,50ma需要的功率大约0.21W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4.2V计算,50ma需要的功率大约0.21W

打胶的部分应该就是均衡电路!

网友:
按照预留焊点接口是带有均衡的,现在很多电动工具保护板都是通过单片机实现小电流缓冲来进行节能均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刚做的可调电源用了这个保护板,这个板子应该是大厂做的,估计之前用在滑板车这类产品上,双理光的R5436T ...

我看它IC的CB123456脚都是悬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