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修一个不知年代的日本精工枥木tochigi tokei石英钟机芯

楼主(2021-02-26):
这个机芯原来发现走几秒就会停,透过机壳看到里面有一个齿轮应该是断齿了。这个齿轮是直接连接那个驱动转子的,早期的这个机芯所用齿轮质地不好,若干年后齿断机芯也不走了,大部分人都不会拆修直接扔掉,我找了后期产品的相同齿轮换上,经测试走时还挺准,再测试一个星期后看准时程度怎样。

楼主:
继续上传

网友:
感觉这些机芯都比较耐用的

网友:
时间太久塑料老化了

楼主:
楼上有坛友说看着不像,发些精工和枥木机芯对比一下看看。请注意机壳些那些字,字不一样,但里面是同样的些轮结构。

网友:
换齿轮不影响精度

网友A:
假的,这个是仿制的

网友B:
这种静音机芯太成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静音机芯太成熟了

不是静音的,跳秒机芯,有滴答声

网友:
以前的日本机芯真是好,我家一个表1995年买的,用了20+年后才坏,后来,我拆开把齿轮擦干净,装回又能走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楼上有坛友说看着不像,发些精工和枥木机芯对比一下看看。请注意机壳些那些字,字不一样,但里面是同样的些 ...

早期精工石英钟机芯标的就是沥木,就像丽声背后其实是西铁城一样,后来就改成了Seiko和skp标。个人觉得精工丽声的跳秒机芯比扫秒好。我这个闹钟芯也有30+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精工石英钟机芯标的就是沥木,就像丽声背后其实是西铁城一样,后来就改成了Seiko和skp标。个人觉得精 ...

你的这机芯真好,几十年了塑料齿轮还能保持正常真是难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的,这个是仿制的

你有真的机芯发来看看,让我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早期精工石英钟机芯标的就是沥木,就像丽声背后其实是西铁城一样,后来就改成了Seiko和skp标。个人觉得精 ...

你这机芯有坛友拆过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994672

网友(2022-09-25):
我家1989年购买的国产宇航牌石英钟,里面就是用的这个牌子机芯,到现在还在使用,从没坏过。

网友:
普通跳表机芯,有点吵

网友(2023-03-08):
我的喔喔鸡闹钟用了30多年了,最近不闹了,拆开看是电池的引脚线腐蚀断了,也是精工老机芯

网友(2023-04-18):
中间的磁芯是最容易损毁的

网友:
还是以前生产的质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