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个老的有黑斑的5.6吋TFT LCD 小电视

楼主(2021-02-26):
想改个DTMB或寻星仪一体机,拆个老的有黑斑的5.6吋TFT LCD 小电视,本身带3.5AV输入,但拖着线不好看,效果还不好,谁知可用空间太小。

HD01主板太大,要放弃;

GX6101只能拆高频头那试试能否放下主板了,电源还要外置,难道也得放弃?右边电位器从上到下:音量、亮度、色度,然后是DC12V输入,A/V,二次电源开关。

左边从上到下外接天线插座、调谐电位器、U/H/L波段选择开关、AUD/O插座。

网友:
跟我在东莞300多买的外观像,不过里面没我的集成度高

网友:
不少牌子货啊,阿尔卑斯,爱普生,三星

网友:
那个时候集成度还不高,看到好多分立元件,背光还不是LED。

网友:
这个小电视真不错,在那个年代可以随身携带,高档货!

网友:
以为就是显示器,结果还真是个小电视机

楼主:
图上能看出是06年的老货,想内置拉杆天线正好由模拟改成DTMB的数字,能看两数字信号台,谁知各种调节插座都在模拟主板上,不知还有好办法没?

网友A:
那么老的货电池都找不到了吧,分辨率有DVD质量就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老的货电池都找不到了吧,分辨率有DVD质量就不错了

车载和室内使用的,带车载点烟头电源和室内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