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0年前的老式线绕电位器,还是好的呢!汤圆节送汤圆了^_^

楼主(2021-02-26):
元宵快乐!
翻出来的老式线绕电位器,记不清什么时候撸的,但至少有20年了
和碳膜比,个头大多了

正面

底面,非密封的

接线片均是铆的

外壳为电木(酚醛树脂,热固性)材质
正面的凸点是定位+止转的

粗壮的电刷

电刷片也是铆的

开拆了
要拆下轴,必先拆卡簧

黄铜的卡簧

轴连同电刷组件都下来了

轴上沟槽里容纳的是阻尼脂,这么多年都没变干,还不错

旋转限位销

电刷有点锈或脏,接触点磨得倒是干净

另一边的电刷动片

再看固定的电阻体一侧

中间环形即是滑动电刷的引出脚,和电刷组件的动片接触

电阻体真的是绕的电阻丝哦

电阻丝端头焊在端片上

再拆就坏了,就到这里
全家福

哦,对了,还带电木的老式旋钮帽

中间是黄铜的,靠机米螺丝固定

最后测试一下
总电阻100.9Ω,应该是100Ω规格的,误差0.9%

转到大概一半的位置,线性的,没问题

一句话:老货,扎实!

今天是汤圆节,祝大家团圆安康!顺便来碗汤圆吧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祝您元宵节快乐,全家幸福!

网友B:
老货用料很扎实。好多音响上都是电位器最先出毛病。

网友C:
曾经拆过早期的 多圈线绕电位器,轴两头用的是 滚珠轴承,而不是含油轴承。可惜那时候 连数码相机 还没有,没拍成照片。。

网友:
还是老货用料扎实。好多音响上都是电位器最先坏了

网友:
谢谢分享。很久以前,一个照明灯的亮度调节就是用的线绕电位器。功率大,寿命长。就是发热厉害。谢谢楼主分享。元宵节快乐!

网友:
老物件儿,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也有几个,这种做工非常好 就是体积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祝您元宵节快乐,全家幸福!

哈哈,谢谢,记得吃汤圆哦

网友:
5W的可调电阻器,原先后面是有个金属盖的

网友:
祝大家元宵节团团圆圆,快快乐乐

网友:
这个可以改成可调电感了,虽然Q值低了些,电感量小了些。

网友:
这种线绕电位器特别好用,缺点就是阻值不大,一般情况都是几百欧的。

网友:
我煮的是水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货用料很扎实。好多音响上都是电位器最先出毛病。

是呀,碳膜的两侧连接金属膜容易氧化开路,家里功放一次性换了10个单/双联电位器: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96728

楼主:
引用 网友C:
曾经拆过早期的 多圈线绕电位器,轴两头用的是 滚珠轴承,而不是含油轴承。可惜那时候 连数码相机 还没有, ...

好像是有用滚珠轴承的

网友:
这种接触式的,比碳膜的好

网友:
除了个头大点,其他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