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请教摩托车启动电池

楼主(2021-02-26):
准备搞组摩托车启动电池,电芯买的A123 18650铁锂拆机货,4串7并,总容量在7A(如果电池没虚标的话),保护板100A,目前电池拟采取0.1X8的纯镍点焊两层,不知这样是否能满足大电流需求?有搞个的兄弟麻烦指点指点。

电动车电池搞过几组,那个是大单体,比较好焊接,这18650块头太小,电极用烙铁不好焊接。没整个点焊的,担心大电流抗不住。

网友A:
我的摩托车一个也开不了一次,到想开时就没电,要充电,所以我也想弄一个,只是不知如何入手,迟点找老兄请教一下。

网友B:
搞过7A大单体4串铁锂,也是拆机的。没装保护板,用了半年,一切正常,后来摩托车卖了,后续不清楚了

网友C:
要是我就把电池焊接好充满电,不要密封电池,接上启动接线,按着电启动来回启动个10次或者若干次,然后摸摸焊接处的温度,能接受再封起来。我的踏板一年骑不到10天,用的淘汰下来的电动车电瓶,不用了就拆下来放车库里 ,没事充充电。锂电池没有好的保护板感觉不保险。

网友:
直接用脚登,用啥电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我就把电池焊接好充满电,不要密封电池,接上启动接线,按着电启动来回启动个10次或者若干次,然后摸摸 ...

谢谢,准备这么试下,

网上查了下纯镍过流能力,0.1X8的大概在14A,两层应该能满足要求。

网友:
既然烙铁焊接,那就直接上铜丝,用镊带是方便点焊而不是烙铁焊接,你也可以买螺丝柱26650电池,1安时1块钱,5安电池也就5元,2并4串比原来铅酸电池还小一圈.

网友D:
摩托车启动电机350w,电流30A,启动电流会更大一些,7A的容量,需要10C的电池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启动电机350w,电流30A,启动电流会更大一些,7A的容量,需要10C的电池才行吧 ...

这个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过7A大单体4串铁锂,也是拆机的。没装保护板,用了半年,一切正常,后来摩托车卖了,后续不清楚了 ...

以前骑50小车时搞个跟你类似的,螺丝连接,装了保护板,启动问题不大,现在买不到了,

网友:
我的摩托车一年也用不到几天.电池就放坏了...脚踏有时好使有时抽风..难搞.....看高手怎么处理

网友:
骑得多地话就别搞锂电了,铅酸的够用了,骑得不多地话卖了算了....

网友:
26650铁锂,卖家帮点成3并4串的,回来后用200W的烙铁在镍带上并上一条2.5平方铜线,,两端引出线用6平方的,,没用保护板,,,一年多了除去假期,天天开,,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摩托车一个也开不了一次,到想开时就没电,要充电,所以我也想弄一个,只是不知如何入手,迟点找老兄请 ...

不常用就是超级电容好使用

网友:
有烙铁的话给你个最好的方案 可以点焊一遍 然后镍片镀锡 也可以镍片上面辅助一根铜线 这样好用 我组电动车电池组主输出都是镀锡加铜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摩托车启动电机350w,电流30A,启动电流会更大一些,7A的容量,需要10C的电池才行吧 ...

a123就是大电流放电的吧

网友:
4串32650裸奔用2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a123就是大电流放电的吧

是的,至少20C,虽然是拆机的,但这个电池确实比较耐用。

网友:
用铁锂电池4串可以不用保护板,如果长时间不使用,要经常充充电

网友:
半年前某鱼入手4节A123 32113铁锂电池,卖家焊好了均衡板和铜线耳,装到LP的100C踏板上。启动干脆利落,就是怠速会低一点,红绿灯会熄火,至今没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