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一个牛批的环高充电器,麻烦看哪位老大能帮讲解一下

楼主(2021-02-26):
前几天买了一个说明书上看起来很牛批的充电器号称能冲1.2,3.6,9V电池,号称能充满转灯
于是买来一个,看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很牛批
拆了麻烦坛子里面各位老大人帮掌掌眼帮看看,是不是真的那么牛批

外观和常见的18650锂电池充电器外观一样一样的,只是又多了两组9V接口

环高啥玩意的,厦门南孚公司荣誉出品
输出1.2V370mA;3.6V320mA;9V120mA;好厉害

贴纸下面同样是两个螺丝,拆之

拆开后就是这个样子,倒是比锂电池充电器多些零件,但我都不认识啊

稍稍放大一些,看哪位老大帮分析一下

反转过来板子干净的很,一个变压器,一个高压瓷片电容,一个三条腿,两个电容

10V220uF

1KV220pF

16V220uF

不知道是个什么玩意儿的三条腿,弯的让我给掰直了

好了,就这么点儿东西,我也不懂这玩意,就想麻烦各位老大帮看看这倒到底是什么样的充电器,是不是真的像他说的一样那么牛批,还有充满自停转灯的功能呢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直没用过

网友B:
没看到哪个芯片有这么高级和智能的功能啊。

网友C:
贴纸看着好牛逼!拆了看着好懵逼!

网友D: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楼主:
引用 网友C:
贴纸看着好牛逼!拆了看着好懵逼!

呃……感觉我好傻B……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到哪个芯片有这么高级和智能的功能啊。

是呢,我也觉得这个说的挺厉害的,才买的,还好只买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前两天弄了个比较差劲的18650搞了一下,发现能转灯,但也没想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个,一直没用过

是一样的吗?拆开后我就不明白了

网友E:
你看到的贴片三脚芯片未必就是三极管或mos,可能是个充电管理芯片,就像法拉电容保护板,达到电压就保护,可以肯定的是一次只能冲一种电池,所有正极和负极分别都是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看到的贴片三脚芯片未必就是三极管或mos,可能是个充电管理芯片,就像法拉电容保护板,达到电压就保护, ...

说得有道理,元器件发展日新月异。

网友:
以前老站曝光过许多次了,数码之家的人现在很少再上当了。

网友:
南孚电池在南平,不在厦门
南孚旗下没有环高这个品牌
所以说这是个傍品牌的山寨货

网友:
不是牛批充电器,反而是垃圾货中的极品了

网友:
充满估计是没问题的,但自动转灯就………………

网友F:
这个就是一个好多年前万能充的电路,毁了多少电池这个不用多说,单说这这充电电流对动辄2000-3000mAh的锂电池,不算充电损失的话,充满都要10个小时了,充电一晚上使用一小时,1.2V和9V充电还勉强能看,毕竟这类电池容量不是很大。
说一下背面原件吧:
Y1是NPN型晶体三极管,对应型号是8050 。
SS14是肖特基二极管,1A ,反向耐压40V,这里应该是整流用。
M7是二极管 1A 1000V SMA封装,其DIP对应型号是1N4007。
J6是NPN三极管,对应型号是9014。
B772是中功率PNP型三极管。
另一面的三脚原件虽然丝印印重了,但是不难分辨,应该是13003中功率NPN型晶体管,主要作为电源开关管用跟13003同一面的原件应该是一个的开关电源电路。
满电路中都是三极管,估计是靠三极管的导通截止来控制充电截止和转灯的。
以上器件信息内容来自网络查找,如有错误请大神不吝指正,防止误导别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样的吗?拆开后我就不明白了

哦,不一样的,我的只能充18650,我当时还画了电路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就是一个好多年前万能充的电路,毁了多少电池这个不用多说,单说这这充电电流对动辄2000-3000mAh的锂电 ...

热心助人!

B772是是中功率PNP型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G:
热心助人!

B772是是中功率PNP型三极管。

多谢指导,敲字的时候脑子可能短路了一下,谢谢

网友(2021-04-16):
环高的东西哪有牛B的呀~ 全是工业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