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Kingston FD32B08UCM1-3C 请问下这个可以支持哪个主控做u盘

楼主(2021-02-26):
这个是一个金士顿240G拆开的,想做U盘不知道哪个主控可以支持,求大神帮忙看看

网友:
3257,3267,3268

网友A:
镁光宽体,做出来的读写速度看到能哭死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镁光宽体,做出来的读写速度看到能哭死

不一定,L85A就算是tsop 1ce写入都有20M

这个颗粒贴3267 3268最好了,917贴tsop的L85问题多

网友(2022-11-30):
引用 网友A:
镁光宽体,做出来的读写速度看到能哭死

宽体或是窄体,跟正片与否有关系没?

网友(2024-02-13):
请问早期的 IT1167BE 支持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