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用手边的元件做一个小夜灯

楼主(2021-02-26):
        利用手里有的元件做一个夜里用的小夜灯。晚上起夜挺黑的,就想做个小夜灯,手里有的东西,就做了一个,不是太亮晚上够用了。
    元件用是一个电容(223)一个整流桥,一个2K-3K的电阻,还有一个电容6.8U的,三个发光二极管。上几个图片。用功率计测不出来,用表测,大约1.6ma左右。做两个这个电阻用的可能 是5K的,没有那一个2K的亮,

网友:
晚上也得挺亮的

网友:
简单粗暴,效果还是不错。
我一般用手机充电头来改。

网友:
这种瓷片电容耐压挺低的,没有标示电压值的耐压是63V,一般情况下是不标注的,当心击穿

网友:
和插线板指示灯的方案一样

给家里电源插线板做几个驱动大幅降低指示灯功耗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5105

网友:
电阻要不要用1W以上的?

网友:
有创意,这个外壳用的不错。

网友:
223那个耐压多少能顶住吗?整流后电压多少?那个贴片电容耐压有要求吗?

网友:
我用充电头,灯珠加电阻,就是体积比较大

网友:
支持小制作,小制作更见心意,哈

网友:
充电头+小米随身灯+带开关的插座面板(开关控制插座)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