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启动宝升级为便携实验电源

楼主(2021-02-26):
前些天做的启动宝,辅助启动汽车真是非常好用,只是一年也永不了几次。恰好手里有几片拆机的LT1083CP,为避免启动宝闲置浪费,充分利用设备,便计制作了一个实验电源,成功升级,效果很好。

楼主:
这是个LDO低压差稳压电源,单节18650电池时可输出2.5v3.9A,在这么大电流下压差仅1v,LT1083表现果然很棒。小表是监测电池的,在四节电池16v时,输出5v大电流功耗巨大,芯片上50W耗散功率使紫铜散热片热得烫手,可见线性电源大压差时效率低下。

楼主:
设计了两个图,按第一个制作的。那个pmos开关是迫不得已加上的,12v以下直接供电,12v以上pmos关闭,旁路的发光二极以3v压降串入,保护电压表。虽然数显表的说明书上说可以在4-28v时直接供电,但实际上超过15v时内部的7133稳压管基本在满负荷工作状态,非常容易烧毁,我之前也烧过表,这也是许多人疑惑的,没超压为什么烧,原因是只关注电压、没计算功耗。

网友A:
还能这样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能这样玩的

非常便携,省得搬动我的大电源,而且指标也不错。

楼主:
电路虽然很简单,但也有些需要注意的地方,下面总结一下制作过程中的一些心得。一是设置了PMOS开关,超过12v启动,很有必要的,可保证数显表安全;二是用细线充当输出均流电阻,可随意加长剪短,既便于调整还能保证稳压指标;三是使用了氧化铝陶瓷垫片,导热系数30,远超云母片的0.8,如果采用氮化铝陶瓷就更好了,导热系数达210,只是价格贵;四是采样电阻直接焊在输出端,防止导线压降造成稳压指标下降;五是在容易发热或靠近散热片的电线外面套上热缩管,确保高温下的绝缘安全。

楼主:
这是继我的三路电源后的又一件利器!

网友:
1083手里也有两个,一直没有用,谢谢您分享方案

楼主:
还有一点心得,就是将功能电路设计为模块化,既能简化思路,也便于调试维修,原理图中绿点带标号的PNP+PMOS开关、电位器开路保护以及稳压IC都是这样,非常直观,制作起来也更简单。

楼主:
稳压管用一个12v的就行,我手里都是6v管,所以画了两个

网友:
在背面加入太阳能电池板 升级充电便携性

网友(2023-01-16):
又一个ALL IN ONE 党

网友:
电池盒部分,在装不同节数电池时怎么转换连接的?是用鳄鱼夹连接线短接空位的?

网友(2025-01-03):
做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