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TD172D不知这个和171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21-02-26):
最近在闲鱼上看见牧田的新钻TD172D,不知这个和171有什么区别呢。好像说除了短一点外其它都没变。

网友:
172好像是40v平台td001的20v版本,模式数量和001一样

网友:
短小精悍,等手头的887坏了,也换个牧田用用

网友(2021-06-29):
多少钱收来的啊?

网友:
我入了一个,感觉同心没171好

网友A(2022-01-13):
我入了一个,同心度有点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入了一个,同心度有点惨

有多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入了一个,同心度有点惨

我的172同心度很好。

网友(2022-03-16):
按键简单好用

网友(2023-05-31):
日版172同心度秒杀171

网友(2023-10-01):
173 秒杀1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