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SM2246xt+15139开卡工具

楼主(2021-02-26):
照片如图,128GB容量。15139  064G。试了几个2246xt的工具,都不能识别芯片。求一个能用的开卡工具。

网友:
请叫我雷锋~~

2246XT 15纳米 TH58TFTxDDLBAxx 15139 15150.zip

网友A:
15139 有两个ID,你用楼上的工具会发现AUTO是空白,这个烂颗粒同时也困扰着我。。。
45,3A,94,93,76,51

45,3C,95,93,7A,D1       貌似这个ID比较好开

网友A:
也许你这个比较好开,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颗粒,128G只有4CE,你的这个8CE呢,应该没啥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你这个比较好开,我刚才看了一下我的颗粒,128G只有4CE,你的这个8CE呢,应该没啥难度。 ...

这个存储芯片是slc吗

楼主:
这个开卡工具貌似也不能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139 有两个ID,你用楼上的工具会发现AUTO是空白,这个烂颗粒同时也困扰着我。。。
...

没注意看ID,这个版本试试看,这个里面有这个ID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开卡工具貌似也不能开

试试楼上这个,开出来容量不对的话可能要改下flash.set里的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ID,这个版本试试看,这个里面有这个ID

貌似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注意看ID,这个版本试试看,这个里面有这个ID

这个版本也没开成功

网友C:
15139有64G/128G/160G的/看CE情况有锁和无锁/楼主这个是无锁的啊/应该对应很好开啊/可以试试01224H这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139有64G/128G/160G的/看CE情况有锁和无锁/楼主这个是无锁的啊/应该对应很好开啊/可以试试01224H这个版本 ...

好的,我去试一下。
顺便问一句,这个存储颗粒是mlc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139 有两个ID,你用楼上的工具会发现AUTO是空白,这个烂颗粒同时也困扰着我。。。
...

大佬,平时常见你帮人,sandisk的芯片比较烦人,只编号,又有多种规格。
若你想参考下我小白的意见,或许有几个关键字:
block
4076,4096,3996

你们小参都绕在4096跟3996上,大佬你可以参考下。
----------
sandisk ssd plus也这芯片。

网友:
开好了么?这个颗粒我用2246en开 只开2颗,贴4个开不成。总是什么30/50

网友:
和的买的芯片ID一样。我贴到创见2246en上只能贴2片开。贴4片开不过。怎么跳线都不行

网友(2022-09-25):
我的也是 大S颗粒 总是开不了

网友:
2246的软件很多吧

网友(2023-01-18):
现在有能用的开卡工具嘛

网友:
各位大佬有没有SM2262EN的开卡工具

网友(2023-03-11):
请问:这个id哪个版本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