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 夏普老翻盖手机J-PHONE(写号机 无法使用的)

楼主(2021-02-26):
不能打电话 没有卡槽 原来是日文系统 调成英文了

网友:
看这个让我想起来岛国拍的那部<鬼来电>

网友A:
就算你能写号,这种手机的频段也不对啊。最早的码分多址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算你能写号,这种手机的频段也不对啊。最早的码分多址手机。

本来就不能使用 只能在离线模式玩了 铃声 拍照 当游戏机了

网友(2021-11-26):
原理上可以用现在的软件定义无线电+4G工业模块造一个转接器,手机等于变成一个蓝牙从机,可以间接入网了(对于外部来说,号是那个4G工业模块里的卡上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