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雷力迅,搞了组10节的电池包

楼主(2021-02-26):
自己整了组,花了大概一张红票子,10节松下18650,3AH容量,倍率3-5C,牧田款电池盒套件,昨晚组装好,装机空转试了下,跟原配的垃圾电池没什么区别,晕了。
等休息时试试看能不能拆摩托车传动螺丝,拆不掉的话就挂小黄鱼出掉。

回头上图。

网友A:
这个扳手我也入手了,带上套筒之后抖的很起劲,我也不知道是否是正常的,加了点油吃灰了……

网友:
主要还是寿命和容量,空转看不出来啥的

网友:
看来这个牌子的电动扳手质量也不怎么样啊,这个与更换电池没多大关系的,还是买质量靠谱的那种,铜线圈无刷的大品牌的。

网友:
空转当然看不出区别了

网友:
谁告诉你原装的电池垃圾呀,这可不垃圾,内阻有13毫欧,比三星15Q还低,峰值电流单颗可以10A,虽然容量低了,可人家不差呢,做工也不是小工坊,如果想搞2并增加容量,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经验,你可以买78那个雷力迅无刷角磨机,带的那块电池就是2并5串,A品电芯,2个通用,如果想提高力道和转速,组6个磷酸铁锂电池组的,走平衡充电路

网友:
还是买索尼CTV6吧!其他的带不起

网友:
空转能试出来什么...而且看坛里老哥的实测贴,两并内阻7毫欧,单节就是14左右,这内阻放电能力至少前半段可一点不差,顶多后期相比大牌10C无力而已

网友B:
升高电压应该转速和扭力会有明显提升.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升高电压应该转速和扭力会有明显提升.

这个因该24V就保护了

网友:
再加点钱都能买个大艺了!!

网友D:
5c 3ah最大放电15a 原配电池也能放到14 15a 这不相当于没升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5c 3ah最大放电15a 原配电池也能放到14 15a 这不相当于没升级吗

原酸5节他的10节

网友:
真干活还是省心上品牌一步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酸5节他的10节

最大放电没啥区别呀

网友:
空转看不出差距的电流才1.x安。原装电池已经能拆汽车轮胎,摩托车应该不成问题。总结,如果不是专业干活电池白升级了

网友:
原装电池已经能把轮胎打下来了,只是不是干活的,凑和用吧,能省一点是一点,为了数据浪费钱钱。本来就是薅羊毛的便宜货,再投100进去不如一步到位搞个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因该24V就保护了

不知道,但是跟其他电电动扳手对比,转速明显不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扳手我也入手了,带上套筒之后抖的很起劲,我也不知道是否是正常的,加了点油吃灰了…… ...

我用连接杆和钻夹,感觉抖动非常大。

网友:
呃,扳手的原电池并不差吧,角磨机的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