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继续分享品牌机 扬天T

楼主(2021-02-26):
机箱的用料要比前天拆的ACER好的多,明显的紧固。
这个机箱胜在短,放桌面上不占空间。
上篇贴子看了几个人的回复,吐槽品牌机的配件,
见仁见智吧,我感觉还可以,只要质量过得去,
能用过几年不坏就行,喜欢品牌机的外形和做工,
市面上几百元的机箱根本没法比。

网友A:
这机器在我机房3年保刚过,电容就爆了。
联想的机箱/电源/CPU/鼠标/显示器高大上,其余尔尔。

网友:
联想早期用的主板不咋滴

网友:
三年硬件上门不错,小概率损坏,坏了就给换新的!

网友B:
看到联想就没兴趣看下去了,一定是垃圾主板+垃圾机箱+垃圾电源了

网友:
电源输出口是联想自定义的,前置USB左右两个离的太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联想就没兴趣看下去了,一定是垃圾主板+垃圾机箱+垃圾电源了

你这话不敢赞同,主板或许寒碜点,但是机箱的用料做工是真的好。电源也是光宝,跟台达一样的国际大厂,哪里垃圾了?

网友C:
里面还有mini pcie插槽,不知是否可以加装固态呢?

网友:
电源放下面?

网友:
这个机箱质量是相当的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这话不敢赞同,主板或许寒碜点,但是机箱的用料做工是真的好。电源也是光宝,跟台达一样的国际大厂,哪 ...

不用理它,加璇是个瞎灌水的机器人
有一说一,南桥没散热有点害怕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还有mini pcie插槽,不知是否可以加装固态呢?

插槽中间的应该是加无线网卡的M.2,右下角的是加固态的M.2,不过没有塑料支架,支架网上能买到。

网友:
联想的机子还是可以的,尤其好评的是机箱,不过要想装别的品牌的主板需要改线,这点不太好了

网友:
至少机箱里面挺满的,比TP三剑客路由器好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用理它,加璇是个瞎灌水的机器人
有一说一,南桥没散热有点害怕

现在制程上去了,发热不大了。基本上品牌整机都没,diy主板反而越做越大。

网友:
品牌机的机箱板材厚度还不错,就是拓展冗余空间不大。这个机箱的电源还是联想专用接口,不够友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里面还有mini pcie插槽,不知是否可以加装固态呢?

可以的,还以加个无线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在我机房3年保刚过,电容就爆了。
联想的机箱/电源/CPU/鼠标/显示器高大上,其余尔尔。 ...

现在还有爆电容的啊,有没有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