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头有几个变压器,想玩一下,但是不太懂,求教

楼主(2021-02-26):
是吸顶喇叭的输出变压器,初级写的120V,次级写的8欧,我量了初级的电阻大概150欧
我想拿来初级接220V,次级可以输出低压一点的交流电,然后次级接一些整流滤波电路学习一下,不带什么负载
想问问这样的变压器直接初级接220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次级我就是打算接桥式整流滤波之后看看波形啥的

网友A:
变压器接220V交流电可能会发热,有些高音喇叭的阻抗匹配变压器可以做电源变压器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接220V交流电可能会发热,有些高音喇叭的阻抗匹配变压器可以做电源变压器使用。 ...

那我干脆还是不接220V,正好手头有个220-110的环牛变压器,用这个输入应该没有任何问题了吧,输出应该是5V-10V左右的AC了

网友B:
这个接220v很快烧糊,两个串联再接220v点话也会热,但不会立即烧掉。
两个串联可以承受240v音频电压,由于音频电压是几百~万把hz,变压器对音频的阻抗比较大,不会通过大电流,而220v电源电压是50 hz的低频,变压器对其阻抗就小的多,要通过超额电流,很快发热。
对于楼主的需求,3个120v的音频变压器的初级串联起来接220v电源更稳妥,次级串联或不串联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接220v很快烧糊,两个串联再接220v点话也会热,但不会立即烧掉。
两个串联可以承受240v音频电压,由于 ...

好的,这是也是方法,我有不少这种变压器了,串起来限流然后就取一组次级玩玩就可以了。
另外想请教下我有220-110的环牛变压器,如果这个变压器接110的50hz的会不会也发热烧掉呢?

网友:
你这个不是电源用的变压器,不能长时间接市电

网友:
曾经自己绕过一个自制繁用表用的220V变压器,因没有较细的漆包线,就用粗的线绕制了,圈数肯定不够,不能直接接到220V的市电上。于是在初级串联一定容量的电容器,将变压器的实际工作电压降到了130V左右,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注意这样的串联方法使用变压器,且变压器的负荷应该基本恒定,否则变压器的实际工作电源会随着负载的变化而大幅度变化,这样初级的电压也就不稳定了。

如果楼主仅仅为了测试变压器,不带什么负荷,可以这样试试。按照初级工作电压80V左右选区电容器应该差不多(控制变压器不发热为准)。

网友:
没有太大危险,就是发热,然后烧毁!

网友:
如果只是玩玩,可以3个串起来接220v。次级注意同名端。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这是也是方法,我有不少这种变压器了,串起来限流然后就取一组次级玩玩就可以了。
另外想请教下我 ...

也会发热,长时通电会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