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使用“老北京”迈克气筒自行给汽车打气

楼主(2021-02-26):
今天下班回家,一路上感觉油门没力,加速迟缓,开了一路。回到小区地下室,下车后发现前面两个轮子有点扁(跟旁边停靠的宋Por对比),心里产生疑虑:是不是轮胎漏气?仔细检查轮胎后,没有发现有扎胎的痕迹,同时车上的胎压警报也没问题,就回家吃饭洗澡了。晚上躺在床上,带着忐忑不安的心再次想起胎压的事情,还是觉得不对劲,于是打电话给楼下的老友,借来胎压监测仪,再次潜入地下室,对每个轮胎进行胎压检测。果然是胎压低了(前面两个轮胎胎压只有2.0 Pa,后面一个轮胎2.3Pa另一个2.0Pa),找到了加速无力的罪魁祸首,需要给所有轮胎加压。本想开出去外面的修车店搞搞,但时间太晚了,明天还要用车,那就自己动手搞搞呗(鞋穿在自己身上,舒不舒服,走两步试试)。本车的轮胎规格是"235/55 R18",是18寸的大台,用上“老北京”伺候,还是把事情办得妥妥的,这里面也有“千斤顶”大哥的功劳。

首先检查胎压,简单易用,方便度数

胎压偏低了,车上贴牌推荐是2.5~2.6Pa

掏出前些年10块钱某宝买来的“老北京”

SUV太重,用千斤顶把轮胎架起来,打气也不吃力,棒棒的

用“老北京”伺候,平均每打10下,气压就增加0.1Pa,顺便也把后备箱的备胎检查一下 ... ...

搞定完事,满满的成就感

网友:
打了几百下?

楼主:
还好,每打30下休息一下,打的太急,“老北京”发热厉害(怕它爆缸),让它休息一下再干。

网友A:
为啥要用到千斤顶?
汽车胎比起自行车胎只是容量大,气压小多了。一般自行车都要打到4.

网友:
这个好,我也用过,用高压气筒,比保险公司送的小气泵快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到千斤顶?
汽车胎比起自行车胎只是容量大,气压小多了。一般自行车都要打到4. ...

他不懂行,看他帖子里面不也多次写到胎压了吗,2.0Pa,2.3Pa,那车胎气压这么低就牛了,那才是纯正的真空胎,抽成真空的胎

网友C:
自行车能到4?真的吗?这个还真没测过?有测过的坛友吗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能到4?真的吗?这个还真没测过?有测过的坛友吗说说看

不用测,轮胎上就写着,65psi/420kpa

网友:
不需要千斤顶,直接打就行,我用普通的打气筒都没问题,每年冬天降温时我都是打气筒手动补气。一个胎几十下就够了。

网友:
锻炼身体的好项目,没气泵前我还用过便携打气筒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能到4?真的吗?这个还真没测过?有测过的坛友吗说说看

自行车4.2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到千斤顶?
汽车胎比起自行车胎只是容量大,气压小多了。一般自行车都要打到4. ...

学习了,现在才知道自行车的胎压竟然比汽车的胎压高

网友:
4.2是不是有点恐怖

网友:
引用 网友D:
学习了,现在才知道自行车的胎压竟然比汽车的胎压高

山地已经比汽车高了,公路车还要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能到4?真的吗?这个还真没测过?有测过的坛友吗说说看

自行车胎压大于电动车大于汽车

网友:
真空胎本身气压就不高,其实2公斤的压力也够了,但是再低就不好了。但还不至于加速无力什么的。用高压气筒补气是可以的,要把一个放空的胎打到2.2,我车胎型号是225/65R17,试过了要打200下到2公斤。

网友:
汽车胎压不算高,只是容积大而已。无需使用千斤顶,再给楼主更正下,楼主测试的胎压单位应该是bar。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不懂行,看他帖子里面不也多次写到胎压了吗,2.0Pa,2.3Pa,那车胎气压这么低就牛了,那才是纯正的真空 ...

真空密度比空气低,那是不是可以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行车能到4?真的吗?这个还真没测过?有测过的坛友吗说说看

这个没问题,车胎外胎上面都有标识,一般自行车要4-5个大气压;粗胎的山地车压力要小一些,一般要求2.4-3个大气压;公路车胎压要求最高,根据车胎粗细一般要求7-9个大气压;电动车和粗胎山地车要求压力基本一样;小汽车一般2.2-2.5左右;卡车不清楚,但外胎上面一般都有标识

网友:
不恐怖,细胎的那种公路车一般要求7-9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