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问电动工具上锂基脂的问题

楼主(2021-02-26):
昨天把博世GO2拆了,发现齿轮箱应该叫波箱吧,里面没啥油,黄色的,之前也不从哪看的贴子说go2里面没啥油,时间长了干磨,所以拆开上油
我买的是3块钱一小管的那种蓝色高温3号锂基脂,应该可以用吧?然后请教的问题就是用量了,我几乎把油在齿轮箱内塞满了,不知道正常上油应该上多少呢,我这么干会不会太多啊

网友A:
你在作死...本身电动工具润滑就只需要齿牙相接处有层油膜就行,除非声音异常到刺耳否则没必要更换,3块的蓝色高温脂一般都是最普通的黄油兑点色素,好点的还能耐下高温,但在一级行星齿高速情况下会被甩得很稀,不好用,注太满会极大增加阻尼,徒增功耗和运转无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作死...本身电动工具润滑就只需要齿牙相接处有层油膜就行,除非声音异常到刺耳否则没必要更换,3块的蓝 ...

额,确实作死了,哪天拆开擦擦吧……那请问能否推荐个好点的油脂呢

网友B:
好好的波箱给你弄废了。齿轮表面一层薄薄的就好了。太多电机都带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的波箱给你弄废了。齿轮表面一层薄薄的就好了。太多电机都带不动。

晚上再拆一次就是了

网友:
昆仑的蓝色HP-R就行。

网友:
上黄油,只上1/3的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