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求问给400V电容放电的问题

楼主(2021-02-26):
看了好多大神做了电容放电笔,淘宝也有卖的,但是无奈囊中羞涩,想请问一下我手头有5W200K的水泥电阻,不知道这玩意能给400V电容放电么

网友A:
阻值太大了,满电压放电才0.8瓦,放电慢,

网友:
完全可以,如果容量太大,直接短接容易损坏电容,有个大电阻就OK。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值太大了,满电压放电才0.8瓦,放电慢,

那就并联几个放电吧,有一排水泥电阻了……并4个放,我就是怕有危险或者爆炸啥的

网友B:
简单点,就用电烙铁的插头接电容两端。

网友:
可以的。直接电烙铁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简单点,就用电烙铁的插头接电容两端。

没有220的电烙铁……

网友:
2W180K稳稳地并在电容上,不要拿下来了。

网友:
上个灯泡。或者两百欧左右的电阻都可以。

网友:
我用5W330欧的水泥电阻给400V电容放电很好用

网友:
电炉丝,或坏的电吹风里的发热丝也行。想要多少阻值就有多少阻值

网友:
阻值大了,放电蛮。

这个电阻额定电流5个毫安,电阻两端可以接到1000伏的电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