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富格电动扳手与戈麦斯手电钻

楼主(2021-02-26):
有句话怎么说了,小孩子才做选择题,成年人都要
这下子不纠结了
过年期间雷力迅没有活动,眼看红包还有两天就快过期了
正好富高的有活动49,就入手了
好死不死,这边刚买完,第二天雷力迅又有39的了

都是贴牌产品,应该都一个样,手拿着还挺沉,可得拿好了,掉地上基本就碎成渣了

这个好,至少没用一些烂糟的数字忽悠你,就告诉你是旗舰款

可以选择两档扭力

自己配了一个转接头,拧螺丝什么的,这种搭配能对付用,同轴不好,晃悠

电池19.5V,没充电,应该20V多吧,按5节18650算

这个打木螺丝太轻松了,有点控制不住,得用力往下压,一点不费力,打完螺丝都烫手

这个戈麦斯电钻,看着做工不怎么样

电池标的也不知道啥意思,还有36VF,我这买的中档88VF,还有个98vF的

CW1243电池保护芯片

这个应该是管正反向输出的放大器吧

4节电池

没充满电,实测15.9,估计就16多点吧,那36VF那款估计里面就3接电池,12V的,这么看差价只是电池多少
98VF那个带冲击的

以为这两个电池能通用呢,没想到接口还不一样

拧这个档位前面的标数字的还都挺轻松,拧到这个电钻位置就特别费劲,手都拧红了,才过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也不知道这些档位有啥区别

还有这个,红色两档是干嘛用的,怎么感觉没变化呢

看看这一地,很难想象这一地东西一共花了不到40块钱

天猫农场红包撸了点配件

对比了一下,还是富高的扳手扭力大,拿在手里开机就能感觉出来那个力道,拧25长木螺丝基本都不带降速的,稍不留神直接把螺丝打废
但电扳手与夹头连接那里比较松,所以用电扳手钻孔的话,同轴度不那么好控制。
戈麦斯这个电钻力量也够用,就是没有电扳手那么强,25的螺丝也照样能轻松打,就是稍微慢一些,放钻头同轴度好,好控制。
还有就是头一次用手拧的这种夹头,感觉没有用钥匙那种的拧的牢靠,稍微一憋劲夹头那就打滑。

问题集中请教一下大家
1 电钻上面那些数字代表什么,是扭力吗?是数越大扭力越大还是只是档位?
2 电钻红色的那个两档调节什么的
3 他们的充电器能互用吗?是不是16V的只能用16V的充电器?20V的只能用20V的?
4 电钻电池有像梭子那种插入的,还有这种下面带座的,是不是插入的那种只能是12V的?那种够用吗?

网友A:
那2档是变速,一边1400转左右,一边就400多。也就是商品页宣传的双速。

那个转换头叫啥,可以接一般钻头和螺丝刀那个。

网友:
这种电钻烂大街,一点购买欲望都没有呢,主要还是看无刷,现在无刷的扳手还是真香的,活动貌似一直有,等等几天又有  都买不完,如果没有,那某鱼看看,也不少人出,香香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2档是变速,一边1400转左右,一边就400多。也就是商品页宣传的双速。

那个转换头叫啥,可以接一般钻头和 ...

我搜的电动扳手转换头就有了

网友B:
这怎么做到的的,电板手不是49吗?怎么40元买到,还加一电钻和万用表这多大的红包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怎么做到的的,电板手不是49吗?怎么40元买到,还加一电钻和万用表这多大的红包啊! ...

攒的,过年红包,还有福字那个,还有淘金币的,在加上天猫农场红包,万用表是去年用红包买的。凑这么多不是一天两天能完成的,年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了。

网友:
扳手换个空心轴直插批头

网友:
电扳装夹头没用,晃的头晕。

网友:
电扳手装夹头一般只能正转反转会掉下来的,我买舟初的电扳手10节电芯的200多,很耐用

网友(2021-05-07):
什么红包,什么地方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