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了一节降压用的占位桶

楼主(2021-02-26):
我那个14500锂电充满现在4.2,放相机里相机保护了,不开机
配的那个站位桶不好拆,就得自己做一个了
找了一块塑料块,中间钻个孔,里面放入一个二极管

本来打算两边焊接什么当触片,看来这样也可以了

实测到3.4V,能正常开机了。原配占位桶下岗了

网友A:
加二极管有什么作用,要降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二极管有什么作用,要降压吗?

降半压 紫薯呀紫薯,我觉得三个字足以描述我的观点,无奈

网友:
占位桶不好搞,能不能找个木头做?

网友B:
找一节旧电池改一下就行……

网友:
能用dc-dc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二极管有什么作用,要降压吗?

能降压0.7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节旧电池改一下就行……

主要就是电池不好那么完整的拆

网友C:
拍照的时候电流有点大,二极管承受得住吧?

网友D:
我以前是用铁锂,一节刚好顶两节,三元、聚合物锂电电压只高一点点,应该可以直接用的,电池充满4.2V,放一会就掉下来了,如果是检测电压,你串一个二极管,开路电压还是4.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拍照的时候电流有点大,二极管承受得住吧?

不会大多少吧,这二极管都是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是用铁锂,一节刚好顶两节,三元、聚合物锂电电压只高一点点,应该可以直接用的,电池充满4.2V,放一 ...

开路量3.4左右。以前想放电那样用了,但是没有适合的放电工具,家里有一串小灯,能用很长时间
不如串二极管省事

网友:
磷酸铁锂3.2v比较合适

网友:
多功能占位桶,站位+降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