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6串锂电池能给19V主板供电吗?

楼主(2021-02-26):
如题,买了一个19V DC供电的主板装群晖,想着怕突然断电丢失数据,有一个闲置的6串锂电池组,动力电池的,想直接串联DC电源给主板供电做UPS用,一般主板供电都有上下余量,但是不知道25.2V这个电压会不会烧坏主板呀?请各位大佬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有点危险,电容可能是25V的,

网友:
不行,电容一般是25V的,肯定有危险,先试4串吧,最多5串

网友A:
拆一个电池,改成五串的,或者串一块三端稳压块。

网友:
有一种模块叫DC-DC稳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一个电池,改成五串的,或者串一块三端稳压块。

拆一个电池,需要换保护板吗?现在的是平衡充保护板

网友:
先把电池的电用光,然后并到电源上,再加个二极管,就好了。因为充电电压只有19V,安全。但UPS管不了几分钟,因为电池电压就只有3.2V,最好是拿个5串的电池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一个电池,需要换保护板吗?现在的是平衡充保护板

六串的一般可以改成五串的

网友:
可以买个DC-DC降压模块 宽幅输入 输出端调整至19.6V